怎么能拍不到机臂和桨

楼主(2013-07-20):
飞狗,轴距八百的六|轴,怎么能拍不到机臂和桨

网友:
不用广角

网友:
楼上的朋友都回答了

网友A:
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参考。。。。。。。。。。。。。。。。。

额,有点丑

网友(2013-09-12):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拍不到桨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0176

高,实在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