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六旋翼炸鸡,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3-07-20):
680,6s5000+5000ma,apc1238,4225kv360,好赢白金30A,NAZA+gps,6项感度全为130gps模式,航向锁定,飞向右边悬停一下后,打杆准备向左飞,突然失控斜着下来了

网友:
详细讲下过程咯,看视频貌似高度和方向不受控制。

楼主:
gps无头模式起飞3分钟,向右飞行至视频开始位置后向左,突然间就斜着下来了

网友A:
什么配置 会不会是拉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 会不会是拉力不够。。。。。。

平时飞得很好的,不存在拉力问题

网友B:
动力输出出现故障,应该是某一边的电机或电调出现故障了,请问是不是用好盈FUNFLY或奔腾系列的电调配盘式电机?而且电机的KV值比较高?

网友:
报配置、感度设置值......

网友:
手机看不见视频

网友:
估计是开了返航点锁定。而不是航向锁定

网友C:
GPS预热时间不够,绿色指示灯没有多闪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预热时间不够,绿色指示灯没有多闪记忆

GPS30秒绿色闪,切航向锁定黄绿闪,才开始飞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输出出现故障,应该是某一边的电机或电调出现故障了,请问是不是用好盈FUNFLY或奔腾系列的电调配盘 ...

有这个可能,好赢白金30a,4225KV360盘式电机
有没有可能是gps在墙边信号被遮挡,向左时脑子乱了,就乱飞了?

网友B:
如果是GPS信号不好也不会这样侧飞坠地炸机的,GPS模式下信号不好,飞控会转为姿态模式,这时飞机还是在控制范围之内,不会突然向一边加速炸机的。多旋翼有时候会迷失方向的,脑子就会乱,乱了就乱打方向想找机头,谁知道乱打就更加分不清方向了,建议你在鸡屁股后面加装LED灯以辨别方向,或者使用智能返航功能。是铂金版的对吧?铂金版现在对盘式电机的兼容性比较好,飞腾系列的就不推荐,如果电调没问题、电机没问题,估计是你乱打方向造成的炸机。

网友:
我也是这鸡鸡达 还么起飞。。。我有时候慌了也要乱打方向。。下次的冷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GPS信号不好也不会这样侧飞坠地炸机的,GPS模式下信号不好,飞控会转为姿态模式,这时飞机还是在控制 ...

GPS模式下信号不好,飞控会在10秒转为姿态模式吧!我没有降油门的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两次和楼主一样的故障,感觉还是GPS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以后我一定要注意原地起飞,悬停一会观察,正常在动作飞行,第一次故障损坏一个电机轴,一个桨,一个机臂。第二次惨痛,一个桨,一个机臂,一个微单5N,还有云台啊...

网友:
看情况有点像电池动力问题,你检查过电池电量没有,我出现过一次BB叫设置过低飞过了电压,跟你炸鸡模式一样 。

网友B:
引用 楼主:
GPS模式下信号不好,飞控会在10秒转为姿态模式吧!我没有降油门的

只要信号不好,都会转为姿态模式的,我试过,信号出现异常,机器就会抽搐一下(3.12固件)转为姿态模式,现在是3.14固件下就没有抽一下这种情况。貌似你的机器与GPS信号无关。

网友:
感觉像是电机或电调异常,再或者就是操作不当

网友:
是不是螺旋桨没固定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信号不好,都会转为姿态模式的,我试过,信号出现异常,机器就会抽搐一下(3.12固件)转为姿态模式, ...

哈哈 蜡笔小新兄~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是我是看着你入naza,不断研究,发帖,现在终于变成大师帮他人解决问题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蜡笔小新兄~虽然你不认识我,但是我是看着你入naza,不断研究,发帖,现在终于变成大师帮他人解决问 ...

哈哈,古话说久病成医嘛,经验就是这么来滴,的确NAZA可能在固件方面还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根据模友们对于NAZA炸机的帖子中能看出,大部分的炸机与飞控没有多大关系,有时候是头脑发热分不清方向乱打舵导致炸鸡的,有的是电调和电机的匹配方面出现问题的,有的是装配方面出现问题的,有的是零部件匹配方面出现问题的,有的是参调方面出现问题的,我曾经也愤青,只要机子出现某方面的问题就会怪罪NAZA,想回来也觉得自己幼稚哈哈。我希望能用我的经验让模友们少走弯路,辨明方向,天天爽飞!

网友:
感觉是电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