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零件,然后交给工厂加工的费用

楼主(2013-07-20):
小弟略懂一些制图软件,想自己画一些直升机的侧板以及铝制的转接件。周围找不到工厂,只能淘宝,把图纸发过去,那边加工完了再发过来。
我想请问大家,对于碳纤维板的切割是怎么收费的?大家是用什么办法?
还有就是一些铝件的加工,遥控直升机上面的零件可大可小,不知道CNC加工特别小的零件精度如何?还有具体是怎么收费的?我听说是按数控车床加工的时间收费的?请高手解答一下。谢了

碳纤板呢,觉得这个板子做的不错

CNC小零件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130X够小了,机身全部碳和铝。

要说其实没必要都用这么好的材质,但是别的材质强度都不够啊。

网友:
不错,理念最重要

网友:
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A:
路过mark一下,据说都是先用亚克力打样,这个很便宜,能够先假组出来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才加工碳纤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mark一下,据说都是先用亚克力打样,这个很便宜,能够先假组出来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才加工碳纤维板 ...

是的,先用亚克力板,最后当然是碳纤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看,帮顶上去

感谢帮顶

网友C:
第二图是什么?sjm既视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图是什么?sjm既视感

不是的,只是想问一下,CNC加工特别小的零件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过mark一下,据说都是先用亚克力打样,这个很便宜,能够先假组出来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了才加工碳纤维板 ...

赞同

网友:
相当X妞了  赞了

网友:
定做的话,价格肯定不低。

网友(2013-12-28):
入魔新手  路过学习

网友:
我也想学习这方面

网友D:
碳板按张来算的,不同尺寸价格不同,有的加工免费,有的加工收费,看你怎么和卖家谈了,铝件的没有做过,你可以找下论坛里的模友,有CNC设备的,让人帮你加工两个应该不是什么问题,铝材的成本不高,主要就是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板按张来算的,不同尺寸价格不同,有的加工免费,有的加工收费,看你怎么和卖家谈了,铝件的没有做过,你 ...

非常感谢回复,我最近比较迷恋小电直,类似于华科尔的v120d02之类的,碳板要切的很小,而且金属连接件也要很小,用m1的螺丝装,但是看到网上大家做的都是大号的金属件,小的东西好做吗?还是我有图数控车床就能做,无论设计多奇葩?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复,我最近比较迷恋小电直,类似于华科尔的v120d02之类的,碳板要切的很小,而且金属连接件也 ...

碳板只要有图就可以切,具体细节要和加工碳板的商家谈了,金属件的话就不好说了,毕竟小东西要求精度高,看论坛里有没有朋友有设备愿意帮忙的,出点加工费也可以吗,呵呵

网友:
用雕刻机吧,很很很简单!

网友:
这不简单吗。货比三家啊。从淘宝上找几家商家,将类似的零件图发过去(先别发原图,以防泄密)分别询价,你能接受的价很快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