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手四旋翼,请大家帮忙看看配置,给点建议!

楼主(2013-07-20):
新人入手四旋翼,请大家帮忙看看配置,给点建议! 遥控器先舍弃不买!请大家给点建议或意见!

网友A:
4006用680KV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一架450带着相机,一阵风过来,慢慢的飘~掉水里~~~。所有配置都是高配,死在3E做活动的电池上~~~~~~LZ,有些真的不能省。

网友C:
完全新手啊,开始投资有点大了,怕你炸得凶了坚持不住,很快就退魔。还是从初级入手吧。
电机为什么只有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6用680KV的就可以了。

我之前看的新手教程那里说1000KV 配10村左右的桨  如果过换成680kv  会不会飞不起来的?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新手啊,开始投资有点大了,怕你炸得凶了坚持不住,很快就退魔。还是从初级入手吧。
电机为什么只有一 ...

一套是四个!!!但是我怕入手了太垃圾以后换就更花大钱了--

网友D:
楼主是坏人~ 快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坏人~ 快跑

- -老鸟不要调戏新人了,不容易啊

网友E:
50块的电池不建议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看的新手教程那里说1000KV 配10村左右的桨  如果过换成680kv  会不会飞不起来的?请指教,谢谢!

...

嗯,你可以将电池改为4S的,航时比3S长,而且又不会像6S那么贵。980和1000都没什么区别,如果你以后要升级,3S电基本上就废了,建议你用4S。680KV+4S怎么会飞不起来?你要拉什么东西上天呢?没问题的,而且4006 680KV电机比较便宜,入门用它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块的电池不建议买

有什么好介绍?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你可以将电池改为4S的,航时比3S长,而且又不会像6S那么贵。980和1000都没什么区别,如果你以后要升级 ...

4006 680KV电机带1047桨,会不会生升力不足导致,加上4S电池更加的重,导致不能起飞?如果用你说这样配置的话,它的载重多大,请指教,谢谢!

楼主:
不要沉啊,高手们快来帮帮忙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F:
电机买好点,一次投资,买电调要能上4S的要不然绝对像我这样,电机建议恒力或朗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架450带着相机,一阵风过来,慢慢的飘~掉水里~~~。所有配置都是高配,死在3E做活动的电池上~~~~~~LZ, ...

呃,这样说,电池并联,也许能减少一些意外!比如,当一个电池坏了,嗯。

网友H:
搂住有遥控,不知道从电直还是固定翼转过来的
查查论坛,4006有人认真测试过,参照他的配置,又便宜又续航
不要听那些已不到位的话,
飞熟的时候这架上剩下的只有飞控和电调了
今后怎么玩,你现在不知道的,挂狗?微单,还是5D2
所要的配置都不同,等入门了,不用问,自己会配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718&highlight=4006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买好点,一次投资,买电调要能上4S的要不然绝对像我这样,电机建议恒力或朗宇

电机给个建议买什么?参数给一下,还有配哪种桨?买电调要能上4S的要不然绝对像我这样,这句话意思是不是电调选择要配的上4S才可以?电调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呃,这样说,电池并联,也许能减少一些意外!比如,当一个电池坏了,嗯。

并联电压就不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并联电压就不够了

两电池并联,电压不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搂住有遥控,不知道从电直还是固定翼转过来的
查查论坛,4006有人认真测试过,参照他的配置,又便宜又续航 ...

能给一下其他配置要配什么的参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电池并联,电压不变啊

嗯,对啊所以电池数不就增加了--机身加重,飞起来更耗电

网友H:
引用 楼主:
能给一下其他配置要配什么的参数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4006

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1718&highlight=4006

看这个

好的,thx

网友I:
电池。。。太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太惨了

嗯,楼上的朋友也说了电池的问题,您能给一下意见么?用哪种电池,给一下参数,谢谢!

网友I:
这个不好推荐,一般就100左右的比如ACE 达普什么的,都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好推荐,一般就100左右的比如ACE 达普什么的,都说不错

具体参数能提供一下么?

网友J:
没用过4006不做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4006不做评论

没事,以后学就是了

楼主:
这个真不可以沉,求高手指教的啊!不能沉,无私的风险吧,老鸟们,需要你们的时候来了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坐观楼主最后配置,同求。纯入门。在考虑是花5000呢还是花100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6 680KV电机带1047桨,会不会生升力不足导致,加上4S电池更加的重,导致不能起飞?如果用你说这样配置 ...

680KV用4S连1238都能带得动,起飞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你只带一块电池。如果有4006 680KV的拉力曲线图就好了,更直观地让你了解一下4006 680KV带1238大桨50%油门的拉力,一般的多旋翼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介绍?请指教,谢谢!

电池的话 建议老老实实买魔友认准的几个牌子。
有好电芯的话自己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