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款a6接保姆,怎么给电池放电?说明书真的看不懂!

楼主(2013-07-20):
求助求助!!

网友A:
像充电一样,模式选3,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充电一样,模式选3,就可以

选择模式3,保姆就不会一个一个扫描了,放电不能用保姆放吗?

网友B:
我的新a6是要选2,在模式2里面吧ff:0改成ff:1,然后设定放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a6是要选2,在模式2里面吧ff:0改成ff:1,然后设定放电电压!

好的,晚上我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a6是要选2,在模式2里面吧ff:0改成ff:1,然后设定放电电压!

设置ff和cc时,是把闪动的选项在02后面那时,再长按start进入菜单

网友(2013-12-04):
引用 网友C:
设置ff和cc时,是把闪动的选项在02后面那时,再长按start进入菜单

学习了,,搞了好久终于搞定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新a6是要选2,在模式2里面吧ff:0改成ff:1,然后设定放电电压!

如何 保存 最后一次的修改呢  。 一断电  下次要用的时候 又要重新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 保存 最后一次的修改呢  。 一断电  下次要用的时候 又要重新设置

我也是新款a6+保姆,每次充电都要重新设置,朋友老款a6+保姆就不必,觉得挺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 保存 最后一次的修改呢  。 一断电  下次要用的时候 又要重新设置

最后保存是你设定好所有的东西然后按:Select直到出现:SAVEDATA(闪烁的小英文),接着按一下On键就保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