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座用热熔胶固定行不行?以前泡沫胶固定杯具了,电机座飞出来了。(更新,不行!!

楼主(2013-07-20):
     昨天空中发动机脱落了,迫降成功

     飞机完好无损,运气啊。马达座全部飞出来了
     具体情形,空中马达突然飞出,失去动力,马上下降高度,以高度换速度,最后改平,带着不转的电机滑行迫降成功。

      原先是泡沫胶粘的电机座,才7、8个起落就挂了。看来不牢固了。改用热熔胶了,不知行不行。

      在下电直转电固,目前固直双修。水平有限,贻笑大方,多多指教。

靠!今天电机座又飞掉了。用热熔胶固定电机座是错误的,热熔胶空中热熔了。
还好再次救机成功

网友A:
沙发,俺的JJ今天去首飞了。没练过模拟器,直接加油门。滑跑起飞》垂直上天,侧翻,垂直下来 OVER

网友:
我的飞翼直接把电机给甩丢了 还好高度高 滑翔回来了 热熔胶 只有在有结构的情况下能行 直接粘还是悬了点

网友B:
用木板夹热熔应该可以!

网友:
我现在还飞这机,我建议你重新找一块大的用热用脚黏住,再固定电机座

网友:
双修。。。。。LZ好精力, 只要不是金属电机座都可以用热熔

网友:
电机的安装方式必须改进一下,最好让电机和金属导热的部分与胶的部分不要隔得太近

网友:
个人建议用木棍插入机身内做热熔固定!泡沫机头不好固定!即使换了热熔胶粘贴电机座也会在随着你留空时间的加长,不稳定性会越高!空中撕裂部分泡沫脱落就更惨了!

网友:
同意8楼的方案,用一条比较粗壮的木条插入机身,再把电机固定在木条上。这木条就建议别用普通的桐木条了,尤其是比较大的电机。
夏天暴力飞行,电机的热量绝对能把热熔胶煮融化的啊。

网友:
热熔胶只能用在受力不大的地方,电机座还得另外加强。

网友:
你的电机座太小了,用什么胶都不可靠

网友:
新人学习,先顶后看,看帖必顶。回复是一种美德。

楼主:
今天终于爽飞了这架飞机,热熔胶固定暂时表现良好。以前飞起来电机声音很大,不敢乱飞。

网友:
先用泡沫胶再用热熔胶应该更好

网友:
照片上看起来机身上有木质结构?那部分和马达座没有连接在一起吗?比较奇怪。

热熔胶不靠谱的。

网友:
飞机结构就是要从最强的地方到最弱的地方有过渡,过渡区的强度变化不大,越接近越好,突然由电机到泡沫显然是不科学的,

网友:
热熔胶要注意现在夏天 温度高 很容易也化的。

网友:
天气热啊~~热熔胶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俺的JJ今天去首飞了。没练过模拟器,直接加油门。滑跑起飞》垂直上天,侧翻,垂直下来 OVER

失速了

网友C:
热熔胶 装电机座是绝对不行的!而且你这个飞机还算暴力,不行你试试包你没飞几个起落准挂,到时就没那么好运气了。最好用环氧树脂粘,在泡沫上用牙签戳洞再涂上环氧树脂和木板粘上干了即可,同时木板和泡沫粘在一起时可以减去共振,效果很好,我就是这么用的,起落架也可以用,忠告!

                    风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木板夹热熔应该可以!

不行的,不能削振,几下准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熔胶 装电机座是绝对不行的!而且你这个飞机还算暴力,不行你试试包你没飞几个起落准挂,到时就没那么好 ...

同意风暴兄。

可选用5mm厚的轻木板,越大越好,藏机头内,用优质AB胶粘上EPO
机头内。24小时后对位钻孔加垫片调拉力线装电机架。

最好能在木板两旁后边各用自攻螺絲旋紧一条10x10x100mm桐木条,
再从机头向内插入,用AB胶固定后才装电机架。

热溶胶只宜在外场作紧急修理用,可靠性远不及优质AB胶,更死重。

陈伯

网友:
热熔胶需要完全加热到很稀的状态,像水一样完全融化,然后增大粘结面积估计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风暴兄。

可选用5mm厚的轻木板,越大越好,藏机头内,用优质AB胶粘上EPO

陈伯兄说的没错,事实就是这样!

             风暴

楼主:
靠!今天电机座又飞掉了。用热熔胶固定电机座是错误的,热熔胶空中热熔了。
还好再次救机成功

谢谢陈伯和风暴的忠告!

网友:
不知道环氧树脂如何,反正我沾到船上就拿不下来了。

网友(2014-05-14):
斯蒂芬森的发送

网友:
热熔胶感觉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