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的震动3400+正常吗????(找到原因,已解决)

楼主(2013-07-20):
最近450上的MB给刀哥装JR FORZA450上,没飞450手痒的不行,就败了一个K8回来~~
装在450上,手感非常,460元能享受到如此美妙的飞行手感,简直就是性价比之最!!!!

飞完一下起落,用手机蓝牙看了一下震动系数,3400+正常吗???
另外,我的450K8在起飞的时候会出现不稳定,感觉就想往前侧翻似的,起飞之后,悬停的时候,会往前右方向缓慢的偏移多去。。。各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告知一下!感激感激!!!
--------------------------------------------------------------------------------------------
2013年7月22日,在家继续排震及检查,惊奇的发现我的遥控升降微调原来不是中立点,而是调了一格
是什么时候调的?谁动了我的奶酪????
马上把控上的模型清除,重新设置了一篇,今天跑出试飞,稳,狠,准!
飞完一个起落,检查一下震动3000左右!!!

网友A:
我看了我的7000多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我的7000多震动,

不是吧???那看来我的震动还是挺小的~~~

网友:
3400就算是小的了

网友:
说实话俺现在才觉得ebar v2  真的好用

网友B:
震动在哪里看?

网友:
3K多还是有些高的,当然,只是起飞时高些还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也是会向一边跑,悬停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没做动作,影响不大,就还没管

网友C:
中山兄做个k8和v2的对比啊

网友:
自动微调开了没。。。开了会更稳。。。

网友:
K8和V2哪个好?性价比呢?

网友:
刚看了一下,悬停震动1400+

网友:
调试一次自动微调,会帮助你更好调整十字盘水平,飞机就更稳了

网友:
飞机震动真那么敏感么,见过人家用一片碳桨,一片木浆飞的450,不知道震动有多少

网友:
我也是最大震动3400+ 飞起来没啥问题,刚开始调试的时候也会向又侧翻,正螺距接电据说是记录数据用的,到负螺距就停止记录;如果接电就是负螺距,不开启数据记录,就不会侧翻。

楼主:
RE: K8的震动3400+正常吗????

引用 网友B:
震动在哪里看?

飞完之后不要断电,接上电脑软件或手机软件就可以看到!

楼主:
RE: K8的震动3400+正常吗????

引用 网友D:
求软件!

要有蓝牙适配器的!!

楼主:
RE: K8的震动3400+正常吗????

引用 网友C:
中山兄做个k8和v2的对比啊

两都不错!看自己喜欢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