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AZA v1 天9II无法解锁

楼主(2013-07-20):
刚入手的NAZA V1 连电脑做了N遍摇杆校准,微调全在0,但就是上电黄灯双闪,用老天6校准后能解锁,求各位大大指教,会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用的什么固件 如果是最新的固件那应该是预热状态 你要多等一会才可以

楼主:
升新固件之前就有这问题,不知道什么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A:
1、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有错,昨晚有个模友用天七,也是不能解锁,向我求救,最后确认是他1-7通接反了,天九接收机的线路连接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599
2、检查 A E T R四个通道打杆后滑块移动方向是否正确,二个杆子打上,对应滑块右移;二个杆子打左,滑块左移。
3、要是用的是3.14版固件,多做几次高级校准试试,前天有位模友,等了十多分钟黄灯,让他做高级校准,结果他做了三次之后,一分就预热完成。
4.上课去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746

很快大家就有V2的课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有错,昨晚有个模友用天七,也是不能解锁,向我求救,最后确认是他1-7通接反了,天 ...

谢谢泡泡老师的解答,刚还在学习您的视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