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精灵遥控器不能连接

楼主(2013-07-20):
之前炸鸡送到大疆去修

说主控坏了 而且V1没有库存了  然后给我换了V2的主控

寄回来后 安装 上电

结果遥控器连接不上了

一直闪黄灯 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黄灯是4下快闪循环的话高级校准,单闪循环的话就是遥控信号丢失,尝试重新校准遥控吧........我想应该是吧~~~~~炸鸡了没库存换了V2,我。我。我要不要也炸一个回去返修啊~~~~~~~~= =!!!

楼主:
就是一直闪   遥控器信号丢失   一直丢失  遥控器又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灯是4下快闪循环的话高级校准,单闪循环的话就是遥控信号丢失,尝试重新校准遥控吧........我想应该是吧~ ...

问题是 我不会校准遥控啊 高手 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我不会校准遥控啊 高手 请指教

说明书呀,高级篇呀,有木有呀,V1没库存换V2呀......

网友:
可以连接电脑在调参软件进行设置吗?

网友:
连调参看看是不是遥控器模式选错了。普通,DBUS,PPM这几个换着试试。动杆有反应就是那个了。然后校准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呀,高级篇呀,有木有呀,V1没库存换V2呀......

好了 是遥控器没有对码

但是飞了两下  现在变成 你说的另一种情况了···

新手伤不起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 是遥控器没有对码

但是飞了两下  现在变成 你说的另一种情况了···

可能换了新飞控,要进行校准,下软件,进行高级校准,不清楚可以去DJI主页,技术支持与下载板面,里面有详细视频,软件去phantom页面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换了新飞控,要进行校准,下软件,进行高级校准,不清楚可以去DJI主页,技术支持与下载板面,里面有详 ...

搞定了   感谢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感谢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可以问我

怎么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搞定的?

先是遥控器信号丢失  就把小精灵盖子打开 (还丢了一个螺丝
然后找到发射机模块 有个对码按钮  按一按就可以了

后来黄灯快闪  就高级校准   但是校准的时候 出现了个窗口说错误 不过没影响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我不会校准遥控啊 高手 请指教

先加紧学习,这不是闹的玩的

网友B:
看样子大疆已经快把V1消化完了,过段时间买的精灵应该都是V2版本naz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大疆已经快把V1消化完了,过段时间买的精灵应该都是V2版本naza了

越是后面买的都赚大发了。I4刚出的时候都值个肾了,现在一千的二手机满大街的...

网友:
dji还不错
给你换了个新的。。。

网友:
从楼主的描述看,DJI是免费给换了一个飞控。大家风范,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