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看到NAZA也有电磁屏蔽保护盒了

楼主(2013-07-20):
有谁用过?出来整两句,我一直是在NAZA下面加铝箔的,但铝箔风一吹振动很大

网友:
接线的地方都没覆盖到,这玩意一点用都没有,还增加重量

网友A:
感觉没什么意义,白白增加重量,而且外壳也没搭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什么意义,白白增加重量,而且外壳也没搭铁

你是DIY協會 就知內裹

外貌協會那些就正中下懷

网友:
这是大疆出的?

楼主:
已经下单了,等到了看看

网友:
软文》?刚有人淘宝给我发这广告

网友:
GPS不去搞,搞主控毛用

网友:
干扰都在GPS上关飞控毛的事情,飞控最多就是气压会有影响,这种壳子完全就是无用的设计

网友:
建议楼主为零度S4设计一个,那个是裸体,正需要

网友:
鸡肋!!心情件

网友:
仔细去看了下,其实还是很有用处的
一、至少能保护主控炸机时不影响主控的二手出售价格
二、这样做确实能做到二次减振的效果(其实用这个壳子等于进行了三次减振了),我打开过NAZA与WKM的主控看过,虽然里面提供了一次减振,但减振棉下面有一块塑料片硬贴在主控处壳上
但机架振动过大还是会影响飞控,要不然大江也不会出一个专为主控减振的配件了
三、这样子主控上面应该可以直接放GPS了,不必再整长长的杆子了。
至于主控里的元件会不会受到电磁影响,只等专家来解释了下面是NAZA的主控拆解图

网友:
我觉得没有一毛钱的用处!

网友:
先搞GPS吧...

网友:
塑料壳子外面再套一个这个,有点脱了裤子放屁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