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削收集器

楼主(2013-07-20):
车床清理铁削麻烦,做一个小玩意儿,来干这活。

废喇叭的永磁铁,钻空,攻丝。

楼主:
上个手柄

包一个废塑料袋

楼主:
把塑料袋翻过来,扔掉!!!哈哈。

砸吧!!!!

网友:
砸吧,扔掉,不干净不说,搞得那儿都有磁。要不,再搞个消磁器。

网友:
挺有创意的。

网友A:
4楼说的对  我以前也这么吸铣床的铁销  后来发现床和平口钳都带磁  于是又D了个旋风除尘    再说这个只对铁起作用  铝、PVC、铜等等碎销只能干瞪眼  还是旋风积尘痛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说的对  我以前也这么吸铣床的铁销  后来发现床和平口钳都带磁  于是又D了个旋风除尘    再说这个只对铁 ...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教,真的没有考虑到铁部件磁化的问题,赶紧从床底下拿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楼说的对  我以前也这么吸铣床的铁销  后来发现床和平口钳都带磁  于是又D了个旋风除尘    再说这个只对铁 ...

旋风积尘是什么东东,能普及一下吗。多谢

网友:
磁性表座也是这吸那吸的,难道就不怕整得到处带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风积尘是什么东东,能普及一下吗。多谢

上面接吸尘器,旁边接吸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