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旋翼apm 3.0 电调供电红灯双闪无法解锁usb供电单闪能够解锁遥控罗盘加速度都已校准

楼主(2013-07-20):
我刷了4旋翼apm 3.0  电池供电红灯双闪无法解锁 usb供电单闪能够解锁 遥控罗盘加速度都校准了 刷2.9一切正常。。。。  这个能告诉我下吗 谢谢了

都校准了 接usb电源都可以解锁了

我是按照apm地面站里面给的网址里面的教程校准的
接usb解锁 就跟2.9使用一模一样正常的
接电源 A灯就双闪 双闪的意思好像就是没有校准 但是3个都校准过了

刷回2.9就正常使用
只有3.0的版本用电调供电不能解锁

网友A:
供电电压不足么?核实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不足么?核实下

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啊
同一个板子
用同一个电调
刷2.9固件就可以解锁,
但3.0解锁不了,红灯双闪,osd  数传  完全正常。
电调也换了几个 都不行,  但连usb缺可以,

网友:
碰到过,如果所有的校准都做过,那你就刷回2.9.1b,校准一遍,测试一下是否可以解锁,如果可以,再刷3.0.1,再做一遍校准,应该就可以了,我测试过很多次,这个方式一直有效。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
   但是时而好 时而不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现在只能在稳定模式下解锁,GPS模式和定高模式都不能解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啊
同一个板子
用同一个电调

不要说“应该",你应该去测量下电压,看看是不是5V?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  只要陀螺仪方向和校准时陀螺仪方向保持一致, 及可以解锁。!~

网友C:
请检查一下你的magfield值是否在350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难得折腾了。
现在暂时刷回2.9了,等3.0再出新版本再刷试试。

网友:
我的magfield值470多,怎么都解不了锁,麻烦解答下,谢谢

网友(2013-08-19):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  只要陀螺仪方向和校准时陀螺仪方向保持一致, 及可以解锁。!~

陀螺仪方向和校准时陀螺仪方向??是什么意思,我也解不了锁

网友:
朋友你好,能否发一个apm2.9的固件地址给我! 谢谢

网友(2013-09-27):
引用 楼主:
供电应该没有问题啊
同一个板子
用同一个电调

我的也是,死活解不了,红灯双闪 搭配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罗盘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检查一下你的magfield值是否在350左右?

请教,APM解锁还和磁力计有关吗?之前有用futaba 6ex解锁一次,这次用天8,油门最低,方向向右四秒以上,还是只有红灯闪烁,蓝灯没反应啊?目前outputs直接了一路电调信号线

网友:
其实很简单,就是将电调供电的二条线不要插在电机输出的排针上,插到连接接收机的排针的电源脚上就行了!

网友:
我也是双闪不能解锁,楼主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能给我发个2.9的固件吗?那一堆列表都是2.91,不晓得刷哪个。9506834@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