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齿与尾传动轮

楼主(2013-07-20):
小齿与尾传动轮咬合得不太好,如果小齿盘上移一点就能完全咬合,
如果把那个金属圈去掉就能完全咬合,那个金属圈有什么作用?能不用吗?如果使小齿与尾传动轮完全咬合?

网友A:
那个小圈的作用是让单向轴套可以和上面的主轴轴承座更好的接触,装上那个圈,上面和单向轴承套露出来那点,能水平了就OK了,不然可以把那个圈磨薄些。
不装不太好,单向轴承套 太薄了,
没完全耦合也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圈的作用是让单向轴套可以和上面的主轴轴承座更好的接触,装上那个圈,上面和单向轴承套露出来那点, ...

我有个同学也是玩直升机的,我记得有他有次马达齿轮和打齿咬合得不太好,结果一个起落下来齿轮就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同学也是玩直升机的,我记得有他有次马达齿轮和打齿咬合得不太好,结果一个起落下来齿轮就报废了。 ...

我的450T只耦合了60%,飞着没问题的。
电机和主齿那受力更大些,而且那间隙的影响更大,扫齿更大的原因应该是 电机齿和大齿之间的间隙太大了,而不是因为上下没有完全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T只耦合了60%,飞着没问题的。
电机和主齿那受力更大些,而且那间隙的影响更大,扫齿更大的原因应 ...

学习了。

网友:
是的 上下没完全对齐没什么大碍的,

网友:
没有强迫症的话无所谓的!

网友:
精度问题,影响不大

网友:
很好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