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配兔子OSD,有了我需要的效果。

楼主(2013-07-20):
之前一直把手上的玉兔二代带三剑客出掉,再入手naza的IOSD,无奈人们对兔子没感觉,而IOSD价钱太高了,况且我的是V1的,还要加个pum,分量也上去了。今天突发奇想,装机后发现效果不错,发个帖子分享一下。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同时汇报一下配置
15mm的桐木“井”字机架,好盈20A+X2212 KV980+8045桨,200MW的图传,sony 700线摄像头,飞控为NAZA M V1升成3.12 ,兔子充当OSD。
整机不带电池960克,

上段视频

楼主:
再上一张整体照

网友A:
兔子osd怎么用,把兔控也放上去?

网友:
我一直想这么干 LZ 牛叉

网友B:
还真这样做啦,NB

网友:
帮顶哥们!我要收机架的版权费

网友:
wande 玩的真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兔子osd怎么用,把兔控也放上去?

是的,直接放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这样做啦,NB

呵呵,这样做也是被逼无奈啊!

网友C:
用的3S?4S??2200???飞几分钟呢?

网友D:
LZ  请问多少钱 买的NAZA V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3S?4S??2200???飞几分钟呢?

NAZA 是 单独  供电的  。目前用  3300的 3s飞行8分钟,报警设置6.8V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请问多少钱 买的NAZA V1啊?

我拿的时候贵了。2000大洋

网友C:
引用 楼主:
NAZA 是 单独  供电的  。目前用  3300的 3s飞行8分钟,报警设置6.8V

6.8....单颗2.3不到啊,报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6.8....单颗2.3不到啊,报错了吧???

呵呵……是错了,应该是3.7V

网友E:
来膜拜6.8V 报警的。。。

网友:
7e刷g大固件加开关,现在是8通,现在加旋钮能扩到10通以上吗,得改固件吧,期待g大再次出山

不好意思发错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的时候贵了。2000大洋

知道现在的价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膜拜6.8V 报警的。。。

呵呵!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直接放上面就可以了

请问具体怎么接,兔2部分:只连电源,GPS, osd,图传?

网友F:
把玉兔全套装上去就当个OSD用,感觉不会比换了PMU和IOSD轻多少吧……最关键的是玉兔显示的OSD参数不是naza的真实参数,这样的OSD已经失去本质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把玉兔全套装上去就当个OSD用,感觉不会比换了PMU和IOSD轻多少吧……最关键的是玉兔显示的OSD参数不是naza的 ...

便宜,
而且有的人是naza-Lite......不支持io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
而且有的人是naza-Lite......不支持iosd

直接从naza的GPS里面截取信号,就是不知道是否能实现。

网友G:
我也想这样干,就是想问一下楼主,我试了下,不给兔子解锁是不能显示离家距离的,你是不是又多装了一个接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这样干,就是想问一下楼主,我试了下,不给兔子解锁是不能显示离家距离的,你是不是又多装了一个接收啊

是的。多装了一个四通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
而且有的人是naza-Lite......不支持iosd

是的,兔子就相当于一套单独的OS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兔子就相当于一套单独的OSD了

能简单说下接线和操作么?

接电源、GPS、OSD、接收机、用控解锁搜星再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玉兔全套装上去就当个OSD用,感觉不会比换了PMU和IOSD轻多少吧……最关键的是玉兔显示的OSD参数不是naza的 ...

说白了,NAZA的真实数据你知道了又怎样,像这种傻瓜型的飞控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知道它的状态。再说PMU+IOSD是什么价钱,兔子才多少钱啊?

网友A:
一个控,两个配置,配置一给兔2解锁,然后切到配置2控制naza,这时兔2没控了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接,兔2部分:只连电源,GPS, osd,图传?

电源是从一个电调上接的,直接黑线和红线,其他的GPS、OSD、电压报警和接收照正常的兔子接线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控,两个配置,配置一给兔2解锁,然后切到配置2控制naza,这时兔2没控了还能正常工作吗

不需要的,我的是四通的就可以了,再说一个控同时可以配N个接收机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兔子和NAZA的解锁方式不同,到时你自己试了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白了,NAZA的真实数据你知道了又怎样,像这种傻瓜型的飞控根本就不需要我们知道它的状态。再说PMU+IOSD ...

照你这么说,那你装个兔子上去当OSD又有什么意义?还嫌不够重?
在傻瓜的的飞控也不是你说的完全不用管他的状态,况且飞控有时候真的会变傻瓜。如何减少炸机?如何安全飞行?全看你对飞行器状态的了解和操控。
况且更不用说IOSD会记录飞行数据,这个至少在我看来是很有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照你这么说,那你装个兔子上去当OSD又有什么意义?还嫌不够重?
在傻瓜的的飞控也不是你说的完全不用管他 ...

感觉吧,,这个是大家想要的感觉不一样了,就像玩电动赛车,有人要第一视角,有人要驾驶室视角。这完全是个人喜好。我这个纯粹是折腾,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吧,,这个是大家想要的感觉不一样了,就像玩电动赛车,有人要第一视角,有人要驾驶室视角。这完全是 ...

当然,确实是这样,每个人耍法不一样,没什么对错。你这样也是一种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的,我的是四通的就可以了,再说一个控同时可以配N个接收机他们之间没有联系。兔子和NAZA的解锁方式 ...

谢谢,已经收到兔2了,悲催的是发现忘了买osd模块,

网友:
这机架。。。。。又学习到东西了,呵呵

网友A:
lz,我装好了,可是想换t8fg了,我想想,是不是一个接收机用y线分别输出到naza和玉兔的1234通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我装好了,可是想换t8fg了,我想想,是不是一个接收机用y线分别输出到naza和玉兔的1234通道就可以了?
...

我建议你只要一根黑线然后接4根信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建议你只要一根黑线然后接4根信号线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把naza和兔的1234直接并联,不知会不会有影响,
换遥控之后,没有那么多接收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