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调哪个好

楼主(2013-07-20):
现看好好盈180A和海飞飞浪200A,请问哪个比较好。

网友A:
海王180A 而且还有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王180A 而且还有保修

海飞电调就没保修吗?海飞的设置参数要比海王的丰富

网友:
没用过海飞200
海王180倒是不错~

网友B:
海飞 的程序相当好,三路水冷,看淘宝有卖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137644-2372363852.18.dvMHas&id=20099407839

网友:
楼上的是商家~
友情提示,直接发自己店铺的链接,会被封号的

网友C:
我的海飞200电调进水了,发热冒烟,请问专家那里能修,能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飞 的程序相当好,三路水冷,看淘宝有卖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137644-237236385 ...

3路水冷?

网友:
是的三路进出水

网友:
MONO1 海飞120A 7分钟下来,几乎没什么温度。

网友:
可以试试好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海飞200电调进水了,发热冒烟,请问专家那里能修,能修好吗

冒烟了,电路板都有断线了,夹层断的话难了,不如哥们卖给我拆零件吧

网友C:
我的海飞电调返厂修好了,修理费70元。不错,超乎想像

网友:
海飞200A不知有没有新款,新款220A的。我用的海飞200A也是三路水冷。(其实我嫌麻烦只接了单路水冷,基本没温度)

楼主(2013-08-21):

引用 网友C:
我的海飞电调返厂修好了,修理费70元。不错,超乎想像

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
听有的商家说貌似海飞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