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玩模拟器能把发射信号关掉么?我只会把它设置成-5 ...
devo10玩模拟器能把发射信号关掉么?我只会把它设置成-5db

楼主(2013-07-20):
rt 请各位大侠说说

网友A:
-5也有发射

网友B:
拆开,把发射模块取下来。

网友C:
買個連手柄的模擬器練習好了!

楼主:
帖子可以不用大家回复了,我算了一下,-5db换算成功率约等于0.3162mw, 而我的无线路由器是5db的,也就是3.16mw,两者相差十倍,相对于我的24小时都开的无线路由,遥控的信号辐射能力基本忽略不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