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油门加到60%里面有个红灯亮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0):
好盈40A电调油门加到60%里面有个红灯亮了是什么意思.一直亮,油门下到50%灯就熄了.在加在亮

网友A:
你没校准油门吧

网友B:
没用过!应该是报警吧!是不是放电A数过大了?

网友C:
貌似车用的才有灯吧。油门校准先。然后还要提醒一下就是车用电调确实会有灯亮的,就是在全油门和全刹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