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蚊式轰炸机,正式列装服役

楼主(2013-07-20):
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就大概知道这飞机炸鸡时的情景了,虽然视频中不是一个厂家的,但情况很类似。我的第一架在空中飞是没问题,但就是下不来,脱控又可以平飞,很奇怪。玻璃钢材质机身,木质机翼,翼展1.2M,体重很胖,目前侧过中心最佳状态要使用两组2200mAh 4S电池并联。动力方面使用的的是有2KG拉力的X宇牌X2814电机,电调使用两个好盈40A。此机机飞行过一次,首次飞行还不确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我飞行以来飞过最难飞的一架飞机,上天之后很不跟手,感觉非常奇怪,很像是中心没调好严重头轻,但放手又能平飞,可拉一下升降舵马上放手,飞机却又仰着头直串蓝天;也有可能是螺旋桨没有选对,第一次飞行用的是三叶的1060正反桨,现在换成了9047的双叶正反桨。第一次上天差点就没下来,看这飞机机翼面积这么大应该气动和滑翔性都很好才对,可真飞起来却又感觉失速点在比较高的速度,正常的螺旋桨航模降落速度它就已经要失速了,目前还没找到问题所在。期待第二次能顺顺利利的完成试飞吧。这架飞机装起来真心不容易,总共花费了15小时,上次装轻木F3A机用了8小时,非泡沫材质的像真机真的太难装了,但有着泡沫机无法取代的质感,机身外面也看不到任何的线材,多花点时间也值了。
?firsttime=3

楼主:
如果有飞过这架飞机的朋友,不吝赐教,应该怎样配置才能更好的让这个胖家伙飞上蓝天

网友:
十月航空的那架,没敢买,只玩过泡沫机

网友:
挺漂亮啊,再有些涂装就更好了

网友:
价格便宜,但是需要动手能力~

网友:
中单翼,稳定性、灵活性兼备,机翼面积大,漂浮性能好~~这飞机太好飞了

网友A:
我今天也才到3架这个机    就是不晓得咋个开始装
楼主赐教啊

网友B:
很漂亮  就是觉得 1.2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才到3架这个机    就是不晓得咋个开始装
楼主赐教啊

要装好它的确要好好动一下脑筋,没有任何指引。装的时候哪里不明白欢迎咨询,哈哈

网友:
很漂亮的鸡鸡。飞起来一定很帅

网友:
漂亮  起落架换个就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重

正因为太重,所以配了4KG拉力的动力

网友D:
加上设备 快赶上两砖头了。 想买就是不知道怎么配设备,楼主做了吃螃蟹的人,希望能造福大家。

网友:
重了的话翼载荷大,失速点就高,跟拉力大不大关系不大

网友:
其实我想看看你的F3A照片。。。。。

网友:
这个飞机的样子怪怪的,机头短,机翼前掠,还真不知好不好飞。

网友E:
我有一架 十月航空买的 230元,上2820 1000KV电机 2个11寸马刀浆,不分正反桨,全部操又变旋,1块4S电池,2个80A好赢电调,蜗杆收放起落架,此鸡鸡中心点在翅膀前沿2/3处 切记

网友E:
农二 我日你屁眼,我是你熊2哥

网友:
你翼载荷也特大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才到3架这个机    就是不晓得咋个开始装
楼主赐教啊

为什么要一次买3架

网友G:
我和朋友团了两架~还没装
准备用俩2217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和朋友团了两架~还没装
准备用俩2217的呢

你要是用2217的话,机头要加配重才行,否则头部会很轻。因为这机型机翼在机身的前端,所以电池、电机需要比较重才能配好重心。还有整个机身也是很重很重的,用2217的话要慎重考虑拉力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上设备 快赶上两砖头了。 想买就是不知道怎么配设备,楼主做了吃螃蟹的人,希望能造福大家。

我配X2214,用4S电,单个电机拉力超过2KG,动力是肯定够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农二 我日你屁眼,我是你熊2哥

熊2,你个狗日的,赶紧装出来啊,这机你也入了2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一次买3架

飞一架、炸一架、看一架

网友:
你可以加大电池容量,再把电池向前装,这样可以解决头轻问题

                    风暴

网友:
做工很精致

网友H:
楼主,可能是你的电机没有下拉角。很多成品机的下拉角是已设计好的,这个估计要自己调整。另一个是重心太靠后,所以不好降落。一般来说重心靠前更好降落。还有就是你的配置重了。用2212电机,30A电调,3S 2200电池应该够了。这样的飞机没必要追求推重比过1,0.7,0.8就很好了,还轻。轻木玻璃钢的飞机比泡沫机阻力小很多。可以有更高的速度。阻力越小速度越快。推力大乐趣,阻力没减也飞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架 十月航空买的 230元,上2820 1000KV电机 2个11寸马刀浆,不分正反桨,全部操又变旋,1块4S电池,2 ...

两个2820.。。拉力得6公斤啊。你用多大的电池,这飞机才多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可能是你的电机没有下拉角。很多成品机的下拉角是已设计好的,这个估计要自己调整。另一个是重心太靠 ...

请教一下,双发的飞机两个电机发转应该抵消了反扭力,还需要下拉角吗,谢谢

网友I:
这样的小翼展玻璃钢飞机确实难飞,翼载荷高,同时尾力臂也比较短,俯仰安定性可能会比较差而灵敏度高。这样的飞机对速度的要求会很高。LZ的动力配置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1. 桨太大了,以双发像真机的比例来看,这架飞机配桨不应该超过8寸,不然反扭可能会过大。
2. 这种飞机要求的是速度,不应该盯着静态拉力来配置动力。用这种低转速大桨的高拉力配置,螺距速度会很低,达到一定速度后空中的操控性会大减。另外,朗宇X2814这样的小电机要单发实现2kg拉力,必然是工作在过载的状态下,效率很低,对设备损害也大。单发2kg,双发4kg,这飞机的起飞重量不过才2kg吧,这么大推重比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LZ的电机是X2814 kV1100,桨换成APC 8×6E,电池换单组4S 2600,应该会好飞一些的。

网友:
我也有一架待装,质感的确很不错。不知这机全装起来含电池有多重?怎么要这么大的推力?我本来还在考虑是2212还是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小翼展玻璃钢飞机确实难飞,翼载荷高,同时尾力臂也比较短,俯仰安定性可能会比较差而灵敏度高。这样 ...

谢谢您专业的解答,对我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
的确漂亮,但我感觉浆大了

网友:
入了他家的109  还没装呢  有谁装了?

网友:
赶紧让上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双发的飞机两个电机发转应该抵消了反扭力,还需要下拉角吗,谢谢

需要下拉

楼主:
应该找到问题了,电机没有设置下拉角,所以飞机很难降落。咨询后得知这架飞机的重心在机翼前沿往后1/4的位置,所以机头要配的更重才行

网友:
刚入一架,感谢前面各位老师。

网友:
价格是挺便宜了。。。我也看过,一直没买。。。

网友:
重量是多少?重量过了并不能用增加动力来弥补,而是要设法轻量化才是王道

网友:
有人能发下这个的装机图片就对了
我买回来一直没装!~~~~~~~~   那个麻烦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  就是觉得 1.2小了点

1.2米正好,我那1.4米翼展的BF109感觉都大了点,不好装车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米正好,我那1.4米翼展的BF109感觉都大了点,不好装车上。

我两箱小车 都随便装P51  P47 1.4米的 还不拆机。。。。

网友H:
还在飞吗?我也准备开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在飞吗?我也准备开装了。

深圳炸了三架了,都是一上天就控制不住,各飞手的感觉都是头太轻了。我自己地面实测的感觉是,卖家说的理论重心点几乎是不可能找到的。我用了3组2200 3S电池都无法在理论重心点找到平衡(卖家说的理论CG点在机翼前沿往后1/4),除非改用更大的电机或机头加很多配重,配置2216电机用3组2200电池时起飞重量已经达到2.1KG了。之前试过配置过2814电机,虽然用更重的电机可以在理论重心点找到平衡,但是电机力量大了也有不好的影响,因为原机没有设置下拉角,木质吊舱加工精度也不够,我虽然使用了直升机的电子螺距尺来测量拉角,但是装机后还是感觉两边拉角有点不一致,此时如果使用更大的电机,上天后两边拉力线不一致的话,就跟一直在打着副翼飞一样,太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炸了三架了,都是一上天就控制不住,各飞手的感觉都是头太轻了。我自己地面实测的感觉是,卖家说的理 ...

你的意思是要配重才可能找到重心点啊?
开来这个飞机装机调试的难度真不小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深圳炸了三架了,都是一上天就控制不住,各飞手的感觉都是头太轻了。我自己地面实测的感觉是,卖家说的理 ...

请问你用的正反桨还是 都是正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深圳炸了三架了,都是一上天就控制不住,各飞手的感觉都是头太轻了。我自己地面实测的感觉是,卖家说的理 ...

你我各炸ㄧ架,還有誰的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炸了三架了,都是一上天就控制不住,各飞手的感觉都是头太轻了。我自己地面实测的感觉是,卖家说的理 ...

其實你那天飛的時候重心已差不多抓到了,下拉再修ㄧ點就差不多了。我那天起飛的初爬升段非常平穩,不會像你飛的那樣大幅度的左晃右晃,升到45度就頭輕失控,現在回想好像是重心沒固定好掉到後面,但我覺得2216的動力絕對夠了,起速很輕盈就離地。你這次的下拉有點誇張,應該沒有飛機拉到這樣。以你上次裝的基礎,把重心再加重ㄧ點,做ㄧ點下拉,兩邊的電調電機再好好對ㄧ下,應該就可以快樂的上天。我現在在等台灣再寄ㄧ架相同的蚊子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我各炸ㄧ架,還有誰的炸了?

那我是记错了,总觉得还有一架。机长,是你跟我说你台湾的朋友是下拉4度的,我才做的下拉3度。是用电子螺距尺量出的结果,看起来是有点夸张,但的确是3度。要修正也简单用垫片就可以了,如果要飞的话,我会尝试垫高电机座底部,调成2度试试。但暂时也不飞了,优酷上一个比我们飞机更大的油动蚊式轰炸机,我看了视频也是和我飞的时候一样情况,比我更严重,上天后转弯就仰头,然后失速螺旋炸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用的正反桨还是 都是正浆?

肯定是正反桨,但你必须保证两边下拉角绝对一致,下拉如果一高一低的话就等同一直打着副翼在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记错了,总觉得还有一架。机长,是你跟我说你台湾的朋友是下拉4度的,我才做的下拉3度。是用电子螺 ...

可怕。不過你快成了。

网友:
中毒后要学会忍耐。这两天买了3架了,我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