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涵道

楼主(2013-07-20):
在同
电池
、同电压、同电调、同大小的情况下,金属涵道和塑料涵道哪个推力较大?

网友A(2013-08-31):
应该是一样的,因为电压控制转速,不过金属扇叶的电流应该大得多

网友B(2013-11-07):
如果风扇叶片数量与螺距也相同,由于金属函道的阻力小,推力应该要大一点

网友(2013-12-30):
新手入魔,路过学习,帮顶拿分。

网友C(2014-07-19):
喜欢什么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