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UBA T8JH与T8FG的区别

楼主(2013-07-20):
入魔新手,想请教各路大仙:FUTUBA T8JH与T8FG的区别;望不吝赐教。先谢谢啦。

网友A:
T8J (FHSS)     T8FG (FASST) 制式不同,即是用的接收機不相同,不可互換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8J (FHSS)     T8FG (FASST) 制式不同,即是用的接收機不相同,不可互換來用.

T8J (FHSS)     T8FG (FASST)那个好?

网友:
T8J 要比 T8FG 便宜些, 我覺得T8FG 比較好.但接收機FASST 比 FHSS 的貴一些,如果用天C出品就兩個價錢差距不大.

网友B:
但接收機FHSS 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接收機FHSS 比較好.

2.4G 頻段裡有多種制式,每種制左開發出來都有本身特式,至於那種比較好,很難評議,應該各有各的優點,還有是用者的個人主觀, 有人說Futaba 好,亦有說 JR 比較好,也有人說天C出品無得頂,我本人喜歡 Futaba 多一點, FHSS 是Futaba 新產品,用的時間不多,暫時不知好不好,Fasst 用了幾年,還沒有失控過,認識用Fasst的機友也很少聽到失控,至於其它牌子及制式我還沒用過,所以不敢亂下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