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 提示框框如何解决啊 凤凰4.0无法使用

楼主(2013-07-20):
(无正文)

网友:
百度搜一个这个文件,然后安装,重启,OK

网友:
撸主一看就是不玩游戏的啊
去游民星空网上搜下   游戏环境    ,安装好后就可以
没有安装游戏环境就会报这种缺dll文件的错误

网友A:
你掂电脑没装dx9c,电脑必备插件

网友:
上网找一个这个文件放在凤凰目录下。

网友(2013-09-23):
缺少环境包吧  好像是  我也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掂电脑没装dx9c,电脑必备插件

  确实如此,与我碰到的情况一样,没有安装完成directx9.0c,进入游戏就会提示,因为directx9.0c是游戏驱动

网友:
没问题我的win7 64位能玩凤凰4P

网友(2013-10-26):
教一个绝佳方法:如果win7直接安装dx9会提示错误,那么就先安装360软件管家,然后从360软件管家里面一键安装DX9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