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代请进

楼主(2013-07-20):
这兔子定高有点定不住,一会高一会低,求帮助!大概在10cm到2.5米左右上下跳动,,

网友A:
没用过    都说兔子就那样  要不也不能叫兔子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都说兔子就那样  要不也不能叫兔子哈哈

我也是兔子二,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兔子二,就这样了

我的gps还没到站  到了也穿个视频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gps还没到站  到了也穿个视频哈哈

呵呵一起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一起探讨

没问题

网友:
同用兔二

网友C:
LZ你是不是装了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是不是装了超声波!

没有安装超声波之前也一直好好的,就是上次有一个XXD电机感觉有点问题了,所以用了一个朗宇电机换掉了,这样这个四旋翼就是3个XXD电机一个朗宇X2216电机混合使用,但是前面几次使用还行没什么问题,飞了几个来回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了。我又把之前的XXD电机换掉,还是那四个XXD电机,又重新校正油门行程,水平,罗盘。但是恢复不到之前的情况了,兔子还是上下跳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校正油门行程后不知道为什么,起飞重量与之前的一样,但是油门得退到60%左右才能起来,之前推到40%左右就能起来。求老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兔子二,就这样了

有这效果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安装超声波之前也一直好好的,就是上次有一个XXD电机感觉有点问题了,所以用了一个朗宇电机换掉了,这 ...

去兔子群里找技术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安装超声波之前也一直好好的,就是上次有一个XXD电机感觉有点问题了,所以用了一个朗宇电机换掉了,这 ...

楼主用的什么电调?

网友:
我的兔2就很稳啊,貌似听说过要在比较开阔 空旷的地方玩,因为在楼群之中好像是GPS接收到的都是反射的信号,所以不稳

楼主:
我在学校操场上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兔子二,就这样了

看你的控是d10么?听说华控和兔子有冲突是不是啊你有感觉到冲突么?

网友:
还好吧,就是有点跳舵,影响不大

网友D:
想定稳 就用NAZA吧  兔子目前没法与之相比  气压计上的海棉 重新整理下吧 效果会有一定改善    实在不行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定稳 就用NAZA吧  兔子目前没法与之相比  气压计上的海棉 重新整理下吧 效果会有一定改善    实在不行返厂 ...

二代啊!!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