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我的两架华科尔Super CP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0):
请各位给点耐心,仔细看完帖子再说。我先后买了两架华科尔Super CP。具体如下
      第一架:我把两片主旋翼拆掉,进行油门和桨距的调试,油门从小到大,油门开到最大,都只是几秒钟的时间,这样反复了几次,最后我装上两片主旋翼,拔开电池,冷却半个钟头,再充电,又冷却二十分钟,开机,插上电池,放在水平地面上,等待对码。忽然,我闻到一股比较浓烈的烧焦味,开始时我没有留意,还以为是**邻居烧焦什么,大约几秒钟后,我的华科尔Super CP冒出白烟。我赶紧拔掉电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华科尔Super CP为什么会烧掉主板?我上网查了一下,发现有些模友也遇到烧掉主板的情况。华科尔Super CP的质量就是这副样子的吗?
      第二架:第一架华科尔Super CP烧掉主板后,我不甘心,本来只是想更换一块主板算了,但网上售价便宜的都将近三百元,而一架单机四百多元,干脆买一架单机算了,第一架机余下的当配件。于是,第二架华科尔Super CP入手。但前几天,我训练3D特技飞时,打的舵量太大,机子动作迅猛,一下子与地面发生猛烈碰撞,机头罩都撞出一条很长的裂纹。继续飞,没事。但到了第二天,开机,发现机子升离地面约三十厘米的高度就再也无法升上去,好像没力。我更换一块新电池,还是这种情况。接着我更换一个新的主电机,但还是这种情况。我仔细检查了机子的各个机械部位,没有什么异常。这又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要提一提华科尔的遥控器DEVO7,注意,不是DEVO7E,而是DEVO7。按照华科尔的厂家的说明书去设置,陀螺仪,特技一:70﹪,特技二:50﹪,但是,打开遥控器的监控功能,发现陀螺仪的参数分别是40﹪和0﹪。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遥控器的参数会自己缩水?
      模拟器我也练过,但一拿真机来练又是另外一回事。先后两架华科尔Super CP,再加上配件,已经花费了一千几百元,对于有钱人来说,一千几百元算不了什么,但我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长期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难道华科尔的产品的质量就是这个样子的吗?以前华科尔在其他论坛做广告,自称“世界级航模制造商家”,这个吹牛吹得太大了吧?台湾的亚拓都不敢放这样的大话出来。有谁可以向我推荐几款更好的小型六通机?还有,请各位模友分析一下上述几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返厂吧,让厂家去帮你解决去

网友:
帮顶,返厂解决吧

网友:
很复杂...还是退掉吧,,这东西不可靠呀,

网友:
慰问楼主,Super CP的故障率的确是高,尤其是主板上的舵机控制线路,还是返厂维修吧

网友:
这烧板王名副其实啊。

网友:
返厂咯,维修费好像不是很贵啦

网友A:
估计是mos管烧了 你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具体哪里出问题了 我这里有mos管 前几天论坛里一个兄弟给的 是军工的产品 要的话可以联系 或者要出飞机的话联系

网友:
机子离地你大齿轮松了,按紧就没事的了

网友B:
关于烧板我总结了,每次插电池前,要看三个舵机臂是否水平,特别是右边的,调机后和拆装拉杆很容易大幅度不平,要注意,以前烧的我都有插电池恐惧症了,现在舵机臂平了随便插电,假如烧了后,你观察右边的舵臂是不是与水平有70度左右的角度,呵呵,希望别烧。 这机机炸鸡后很容易旋翼头炸出,下面大齿盘向下松了,是卸力的需要,你一手抓住旋翼头,一手抓住大齿盘,上下动动,有活动空间的话就按按,会复位的,简便的方法是不拆脚架,一手压住旋翼头,一手拿个小的一字起子,放在大齿盘下面往上顶,咔嗒一声就好了,再把主轴上的限位环往下紧挨轴承拧紧。这机机我玩几个月了,挺耐炸的,现在我客厅正面随便飞,圆周、自旋,当然小机的控制稍难点,炸就炸吧,记住炸机的时候油门到0,很耐炸的。这机机我3d不行,从没成功翻过来控制住,动力弱啊,你看论坛上发这机机的3d视频有几个,呵呵,我遥控器d10,最后的问题不清楚,希望可以帮到你!祝早日爽飞!

网友:
发现陀螺仪的参数分别是40﹪和0﹪。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遥控器的参数会自己缩水?

-----------------------------------

这个是 陀螺仪的计算方法和控的计算方法两样造成的吧。陀螺仪是按照 100% 算总的感度。其中 50%的时候就是 0感度。而控是 按 -100% - +100% 显示感度的。 那自然就变成了。 50%的感度 是显示为 0%  70%的感度就显示为40%了。如果你感度设置为 40% 的话 那应该显示为  -20%

另: 我的scp也在一次炸完后。 飞机 只能飞2分钟悬停然后没力了。电压正常。电机发烫的厉害。换过电机 同样毛病。重新焊接了电源线。稍微好一点点。几乎可以不计算。也正纳闷着。就是电机没法维持转速。然后发烫。无力。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mos管烧了 你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具体哪里出问题了 我这里有mos管 前几天论坛里一个兄弟给的 是军工的产 ...

谢谢,现在我还没有权限添加好友,要积够一定的分数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烧板我总结了,每次插电池前,要看三个舵机臂是否水平,特别是右边的,调机后和拆装拉杆很容易大幅度不 ...

我发现炸机时,立即关掉遥控器的开关,除了听到遥控器的关机音乐声,仔细听,还可以听到主板上传来一阵很微弱的滴滴声,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掉频的声音吧 请具体说明 还有你如果改了无刷的话应该就不会烧了而且很暴力

网友C:
12楼比较专业。
你飞不起来可以检查下是不是主轴从大齿轮里面脱出来了。
如果主轴从大齿盘里面出来一截,会导致负螺距变大,正螺距变小,所以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楼比较专业。
你飞不起来可以检查下是不是主轴从大齿轮里面脱出来了。
如果主轴从大齿盘里面出来一 ...

之前已经检查过,机械结构部位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mos管烧了 你可以自己拆开看看具体哪里出问题了 我这里有mos管 前几天论坛里一个兄弟给的 是军工的产 ...

mos管烧掉?华科尔Super CP的主板很小的,那么小的东西具体在哪个位置?

网友A:
控制舵机的

网友:
飞了无刷scp还没遇到烧板的,难道是rp好,原来mini cp倒是换过两次,都是主板问题造成舵机抖舵返厂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舵机的

你说是mos管烧掉,而且mos管是控制舵机的,但我的华科尔Super CP的三个舵机依然正常,主电机已经换过一个新的,你看应该是主板的哪个部分出问题?

网友D:
炸鸡后螺距重新校准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鸡后螺距重新校准过吗?

炸鸡后已经仔细检查过各个部位,舵机没事,螺距正常,主电机和电池都换过新的了,我怀疑是主板出问题。

网友:
返厂不纠结~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炸鸡后已经仔细检查过各个部位,舵机没事,螺距正常,主电机和电池都换过新的了,我怀疑是主板出问题。

主桨转动灵活吗?电池接头和电机接头都接触良好吗?如果都没问题,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你可以开机测量一下主桨电机的电压。(注意要先拆下桨叶)油门最大时,电机端电压应该在3.8V(电池电压4.2V时)。如果明显偏低可能是主板驱动有问题了。(有经验的话听主桨电机的声音也能大致判断转速是否偏低。)确认电压偏低可以进一步尝试更换驱动管(仙童FDS 6890A)淘宝有卖很便宜。没见到实物都是纸上谈兵,半分析半猜。不幸的是你的另一架主板烧了,不然的话互换一下就可以排除是不是主板的原因了。另外你要是北 京的我也可能帮帮忙。

网友E:
楼主!请检查主轴和齿轮之间是否虚位了!一般炸鸡严重会造成虚位!从而导致,你在起飞后动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桨转动灵活吗?电池接头和电机接头都接触良好吗?如果都没问题,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你可以开机测量一下 ...

你说的驱动管是怎么回事?在主板的哪个位置?顺便问一下,你手头上有华科尔Super CP吗?它的主板很小的,即使像你说的那样是驱动管出问题,那么小的东西怎样重新焊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检查主轴和齿轮之间是否虚位了!一般炸鸡严重会造成虚位!从而导致,你在起飞后动力不足!

炸鸡后那个部位是有虚位,但我之前已经试过,重新插紧,依然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炸鸡后那个部位是有虚位,但我之前已经试过,重新插紧,依然不行。

看看舵机是不是有问题!我记得我那SCP炸过一次狠的!舵机线缠到舵机臂了!从而导致舵机行程变小!

网友F:
这些无力上升的情况我的s cp都试过,你看看直机的母插头和主板的正负线有无断净一两条铜丝,如果净一两条它当然唔够过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驱动管是怎么回事?在主板的哪个位置?顺便问一下,你手头上有华科尔Super CP吗?它的主板很小的, ...

我觉得JJ飞不起来有两部分问题:一是机械部分包括主轴、齿轮等是否有虚位,啮合过紧,螺距是否设置正确;二是电机电路部分包括各插头接线是否牢固,电机、电池是否老化。从你的表述来看似乎都已检查排除了。但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遗漏了。首先大方向要搞对,是机械还是电气。我有两架SCP,无刷和有刷各一架。我所遇到的飞不起来的原因最多的就是炸鸡后螺距不对,其次是大齿和主轴打滑,主浆拉杆一端脱位,无刷电机和主板3根线有一根断开,有刷电机老化,电池老化。我说的主板电机驱动管的问题好像可能性不太大,只是实在没辙了可以检查试试。如果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还不行就只能返厂了。很想帮你检查一下无奈鞭长莫及呀!顺便给你个链接关于主板电机启动管的。对了,你能上个视频吗?让大家帮忙分析一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3690&highlight=SCP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舵机是不是有问题!我记得我那SCP炸过一次狠的!舵机线缠到舵机臂了!从而导致舵机行程变小!

舵机正常,现在Super CP只能当静态模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JJ飞不起来有两部分问题:一是机械部分包括主轴、齿轮等是否有虚位,啮合过紧,螺距是否设置正确; ...

返厂?我的两架华科尔Super CP都是在其他网店买的,不是华科尔旗舰店的,返厂的话就怕华科尔狮子大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无力上升的情况我的s cp都试过,你看看直机的母插头和主板的正负线有无断净一两条铜丝,如果净一两条它当 ...

插头和接线都没事,可能是主板的哪个部位出问题。

网友G:
但前几天,我训练3D特技飞时,打的舵量太大,机子动作迅猛,一下子与地面发生猛烈碰撞,机头罩都撞出一条很长的裂纹。继续飞,没事。       ---这句话屌
  闹不清就返厂吧 返厂回来啥都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舵机正常,现在Super CP只能当静态模型来看看。

现在两架都烧了呀?既然烧出味了,你应该可以看到主板上有烧焦的地方,看看是什么元器件,然后才能分析原因的。还有反厂也是那么回事,至于不飞你看看给油门的时候桨距有无变化,把油门锁定打开看。还有哪里不懂可以内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但前几天,我训练3D特技飞时,打的舵量太大,机子动作迅猛,一下子与地面发生猛烈碰撞,机头罩都撞出一条很 ...

但前几天,我训练3D特技飞时,打的舵量太大,机子动作迅猛,一下子与地面发生猛烈碰撞,机头罩都撞出一条很长的裂纹。继续飞,没事。       ---这句话屌

你还没飞过华科尔Super CP这款小机吧?其他论坛的模友也反映它存在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两架都烧了呀?既然烧出味了,你应该可以看到主板上有烧焦的地方,看看是什么元器件,然后才能分析原因 ...

先定义好方向,那块华科尔Super CP的主板在你面前,主板的正面朝着你,烧焦的部位就是主板的最左端的舵机插口处,这是第一架,而第二架没有烧焦,但可能是哪个微小的部位出问题,一时找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两架都烧了呀?既然烧出味了,你应该可以看到主板上有烧焦的地方,看看是什么元器件,然后才能分析原因 ...

刚才打漏了,应为:烧焦的部位就是主板的最左端的舵机插口处上方的部位,这是第一架的情况,而第二架没有烧焦,舵机正常。

网友H:
华坑华坑。泉速炸了无数回,电子设备就是坏过个舵机,15块。

网友:
我把我那个02s 的舵机臂齿轮炸了!扫掉了一个齿角!海得买齿轮

网友:
学习拿分走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华坑华坑。泉速炸了无数回,电子设备就是坏过个舵机,15块。

哪里卖泉速舵机15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里卖泉速舵机15块???

原来是15,最近好像涨了了3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打漏了,应为:烧焦的部位就是主板的最左端的舵机插口处上方的部位,这是第一架的情况,而第二架没有 ...

是不是一个有六个爪的小集成块 那个就是mos管了

网友J:
哎,LZ新手啊,多潜潜水

烧主板问题可能:1.焊接的时候两根电源线太接近,电池短路
                        2.电池插反,烧掉主板电源线边上那个电容
                        3.尾电机漆包线短路,烧掉主板上驱动尾电机的mos

飞机无法上升问题:在确认你的马达电池遥控设置都没问题的情况下,看下大齿和主轴固定环,100%是由于你拍地面上,主轴固定环移位,相当于主轴下移,然后飞机的整体螺距都变小了

网友(2013-09-13):
楼主机机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
顶 小手一抖,1分进袋口

楼主(2014-03-18):
引用 网友J:
哎,LZ新手啊,多潜潜水

烧主板问题可能:1.焊接的时候两根电源线太接近,电池短路

你说 "烧主板问题可能:1.焊接的时候两根电源线太接近,电池短路"  ,但华科尔作为一间大公司,会犯这样的低级失误吗?你说“2.电池插反,烧掉主板电源线边上那个电容” ,即使新手都不会犯这样的低级失误。你说“3.尾电机漆包线短路,烧掉主板上驱动尾电机的mos”  这个更加莫名其妙。你可能没有飞过华科尔Super CP ,只是想当然地猜测问题原因。已经有很多人反映这款机烧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