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电源选配,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3-07-20):
买了个电机如图,电源不知道怎么配,有哪高手教教我呀?电机应该是90V8A的

网友:
工频变压器+桥堆、电感、电容.OK

网友:
看这个应该是跑步机里的电机吧,楼主

网友:
2楼的方案很好。

网友A:
最简单又价格便宜的办法是用大功率(1万W)可控硅调压器,功率需要多富裕点.商家号称的功率相信30%就行了.价格在69元..输出端接个30A整流桥.并个450V.2000UF的电容.这样驱动电压可变.电动机速度可调.最好输出端再并个电压表.能够知道调整的电压是多少.,串联个15A以上的大电流表,能够知道电动机工作的状况,而且能够适应不同电压直流电动机的驱动,用途广泛.即使不驱动电动机.,还可以用在其它需要调整电压的地方.注意可控硅散热器加风扇.之前用变压器.结果天气热变压器烧了。用PWM直流调速器旧的坏了.新买的根本带不动,想买大功率变压器觉得又重又发热.价格也高,不方便.经过实际使用采用这个方法驱动觉得比较好,通用性强,经济实用

网友:
5楼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又价格便宜的办法是用大功率(1万W)可控硅调压器,功率需要多富裕点.商家号称的功率相信30%就行了.价格 ...

正好这个问题  问个小白问题 电容并在交流端 还是直流端  谢谢了
能给个简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来了

明白了 真快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又价格便宜的办法是用大功率(1万W)可控硅调压器,功率需要多富裕点.商家号称的功率相信30%就行了.价格 ...

谢谢,这几天一直在网上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来了

东西都配好了,这两天试试,报告情况

网友B(2013-09-23):
引用 楼主:
东西都配好了,这两天试试,报告情况

楼主,使用报告呢?翘首以盼啊

网友:
说的都对 吧 恩恩 应该是 少数俯冲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报告呢?翘首以盼啊

我看你笑的阴森森的 不会是楼主当小白了吧 我也挺期待楼主结果呢

网友:
排队等看结果

网友:
跟着排在最后,看使用结果。

楼主(2014-05-27):
按5楼的方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感觉效果还不错。用的是BTA100-800B的双向可控硅电路,标称功率1 万瓦,昨天在改装的13毫米台钻上用开孔器直接钻17.5的大孔时,听到噗噗两声,电机不转了,开始以为是调速器烧了(一直不相信这个小芯片能有这么大的功率),各种查,用了小半天的时间也没查到哪个零件坏了,后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量了下电源开关,原来是某B上买的标称30A在开关烧了,看来是得信5 楼的,标称值相信30%就不错了。照片不贴了,有人需要我贴一个现在在用的接线图。仅代表个人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5楼的方案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感觉效果还不错。用的是BTA100-800B的双向可控硅电路,标称功率1 万瓦,昨天 ...

前辈上个图吧,学习一下,看看实物怎么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上个图吧,学习一下,看看实物怎么连

接线图和8楼一样,实物图如下:

正面

正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线图和8楼一样,实物图如下:

Lz发个淘宝连接吧!另外调压调速开关装在哪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线图和8楼一样,实物图如下:

十分感谢

楼主:
我也是现学现卖的,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发个淘宝连接吧!另外调压调速开关装在哪里?谢谢!

链接不能发吧!你上TB找10000W调速就行,很多的。模块上有接线说明的,把电位器按说明接上就可以调整输出电压了。

网友E(2014-10-22):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现学现卖的,不客气。

问一下 输出的直流电压是不是不稳 高的时候要270-280V 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F:
我也用可控硅整流加电压表加电流表,没加电容,太多不同电压的小电机了,没加电容电压有点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可控硅整流加电压表加电流表,没加电容,太多不同电压的小电机了,没加电容电压有点飘

加了电容 电压还是飘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 输出的直流电压是不是不稳 高的时候要270-280V 有这个问题吗

是有这个问题,我在用的时候都是关停后立即把调速开关调到零的。应该是电容储电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