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我是用什么电机好。感激不尽啊。

楼主(2013-07-20):
       求助各位大侠,本人现在配置 xa650v四旋翼机架 轴距550,原厂2212电机(大约60g),10寸桨,天行者20a(大约20g),搭配3s 2200mah 25c电池(大约190g)起飞重量1600g。不过悲剧的是一起飞就低压报警。所以现在求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个动力配置看看怎样配能使续航时间在5分钟以上,谢谢啊。

楼主:
换成x2216。1147碳桨,配3s 5000 25c电池怎么样?

网友A:
先把电池的因素排除掉,按经验你的这个配置25C电池不应该出现起飞就低压告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池的因素排除掉,按经验你的这个配置25C电池不应该出现起飞就低压告警。

谢谢啦,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