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951改装咨询

楼主(2013-07-20):
电机2435 kv3000,功率290W
电调 好盈 40a
电池 2200ma 2s 7.4V
船体:951-10
这个配置能多少速度?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没说配什么桨

楼主:
430桨,这个如何?

网友:
电机2435 kv3000,功率290W
电调 好盈 40a
电池 2200ma 2s 7.4V
船体:951-10
桨:430
这个配置速度在30左右

网友A:
有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速度:

这速度也就30KM吧?跟飞轮FT007差不多了?上3S电能到5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速度:

好像没有全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速度也就30KM吧?跟飞轮FT007差不多了?上3S电能到50么?

FT  007  除了便宜没看出有什么好。   还是有刷电机的。一体板 。连个接收机都没有。  一坏就扔。再买。

这A5直秒你 FT 007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速度也就30KM吧?跟飞轮FT007差不多了?上3S电能到50么?

从你眼中看这速度有没有45KM啊  。

网友A:
应该没FT 007快。

网友A:
楼主看看  这只A5  才40KM 远远不及FT007   。我建议你还是买 FT007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FT  007  除了便宜没看出有什么好。   还是有刷电机的。一体板 。连个接收机都没有。  一坏就扔。再买。 ...

007这么惨?!!我刚到的唉~速度不够理想,想着就不懂电机和接收,提高一下速度的。桨的大小不知道啊~换个高转速的电机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  这只A5  才40KM 远远不及FT007   。我建议你还是买 FT007好。

007的速度只有20公里~没A5快的,我的007昨天刚到的不快,现在想着不动接收和舵机,换个电机看行不行,能不能推荐一款有刷的高速电机啊?

网友A:
改007只能要壳  其他全部零件全扔掉。  船体太小快不到那里去。是一款吃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眼中看这速度有没有45KM啊  。

这个速度很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007只能要壳  其他全部零件全扔掉。  船体太小快不到那里去。是一款吃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船。

是在陶宝拍了FT007后才看到A5的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FT 007快。

你就别刺激我了啦
那个FT007是给儿子的玩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