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地飞7接收器与3GX怎样插线

楼主(2013-07-20):
头都大了,实在是搞不懂了,谁知道帮帮忙

网友A:
用传统接法,光盘里有说明书。

网友:
另外要用到3GX原配的彩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传统接法,光盘里有说明书。

我以前是玩带副翼的,那个有副翼的和无副翼的根本就不一样,还是搞不懂怎么接

网友:
本坛搜一下 3GX,有用法。3GX是三轴陀螺,无副翼必须的。

楼主:
搞明白了,其实挺简单,只是被自己搞复杂了

网友B(2014-06-19):
引用 楼主:
搞明白了,其实挺简单,只是被自己搞复杂了

大神,怎么接,1到7.分别接什么颜色,用调7得什么模式,模式走1到4:机型选哪个,有1到10:大神求解!和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怎么接,1到7.分别接什么颜色,用调7得什么模式,模式走1到4:机型选哪个,有1到10:大神求解!和你 ...

紅 接 副翼
橙 接 升降
黃 接 螺距
綠 接 尾舵
藍 接 感度
紫 接 油門

网友C:
按FUTABA正常的接线法,最后注意的是1通和6通互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FUTABA正常的接线法,最后注意的是1通和6通互换~~~

是3和6互换。即黄和紫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3和6互换。即黄和紫互换。

感谢大神,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