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的问题

楼主(2013-07-20):
弱弱的问一句,Z15一定要接DJI的图传吗?谢谢

网友A:
不一定要用DJI的OSD...可以另挂...
但我还是推荐使用DJI的!!因为整合飞控的资讯,与飞机的姿态角度,也可以监测卫星数目
而且有飞行数据记录...不幸摔机还有数据,比较容易看问题出在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用DJI的OSD...可以另挂...
但我还是推荐使用DJI的!!因为整合飞控的资讯,与飞机的姿态角度,也可 ...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用什么图传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换图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