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华科尔D10的模友进来看下

楼主(2013-07-20):
华科尔D10控的接收是不是还需要一块4.8-6V的电池来供电才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A:
我刚入模时用过,现在不用了,接收机是电调供电的怎么要单独供电呢

网友B:
支持

直接上个11.1V的3S 8C锂电即可

接收支持6V吧。好像。别搞过6V  1S锂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个11.1V的3S 8C锂电即可

接收支持6V吧。好像。别搞过6V  1S锂电即可

还真需要一块4.8到6V的电池来供电啊,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入模时用过,现在不用了,接收机是电调供电的怎么要单独供电呢

那怎么对码啊?红灯一直闪烁,没有任何作用显示。

网友B:
你刷机了么?发射模式对了么? 之前有固定ID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刷机了么?发射模式对了么? 之前有固定ID么?

新买的,没有固定ID

网友C:
接收机都要供电才能使用 不过这个供电 分两种 一种是单独供电 这种情况下 多是用在油机或者大型电动飞机上(舵机耗电较多的 需要独立BEC供电)  另一种 是目前小型,电动飞机普遍采用的 就是用带BEC的电调来供电 动力电池作为电源 电调内集成一个BEC(相当于一个变压器,或者叫稳压电源) 给电调供电

网友:
d10先用电调接接收器油门通道,然后给电调(接收器)供电,最后开控就可以完成对码了。然后你选择固定ID,确定后一也许还需要设置油门行程之类的,多逛逛帖子吧,你应该可以用搜索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都要供电才能使用 不过这个供电 分两种 一种是单独供电 这种情况下 多是用在油机或者大型电动飞机上( ...

没错,飞油机才要独立供电,一般泡沫飞机电调供电就行

网友:
你的飞机如果是普通的电动的飞机、那么接收机一般就不用单独供电了。

接收不是有一个通道叫“油门”吗?电动飞机这个通道要接电调、然后电调再接电池和马达。这时、电调就可以通过信号线、给接收机(乃至其他的舵机)供电。

这是因为一般的电调都有个功能叫“BEC”、也就是一种整流的功能。它可以把动力电池提供的电能(一般小飞机都是7.4V或11.1V)、降压并稳压到5V左右、通过信号线(就是接到接收机的那些线)、给接收机供电。进而再通过其他通道的信号线、给其他的舵机供电。

但这一项,对油动的飞机就不管用了。因为油机不是用“电调+马达”作动力的、它的油门通道接的也是舵机——控制发动机风门的舵机。这时接收机没人供电了、通常就得单独接个4.8~6V的小电池来供电。但现在也有用“锂电池+单独的BEC”来供电的。注意锂电本身是不能直接接普通的接收机的、它的电压(3.7V、或7.4V、或11.1V等等)不合适。

大的电动飞机(通常6S/22.2V以上的)出于安全性、稳定性等方面的考虑,也爱用单独的电源来给接收、舵机供电。

如果LZ只是刚买了D10、想试试好使不好使、那既可以用“电调+锂电”来供电(接不接电机都行)、也可接个4.8到6V的小电池(如4节5号电池)。

网友:
你的飞机如果是普通的电动的飞机、那么接收机一般就不用单独供电了。

接收不是有一个通道叫“油门”吗?电动飞机这个通道要接电调、然后电调再接电池和马达。这时、电调就可以通过信号线、给接收机(乃至其他的舵机)供电。

这是因为一般的电调都有个功能叫“BEC”、也就是一种整流的功能。它可以把动力电池提供的电能(一般小飞机都是7.4V或11.1V)、降压并稳压到5V左右、通过信号线(就是接到接收机的那些线)、给接收机供电。进而再通过其他通道的信号线、给其他的舵机供电。

但这一项,对油动的飞机就不管用了。因为油机不是用“电调+马达”作动力的、它的油门通道接的也是舵机——控制发动机风门的舵机。这时接收机没人供电了、通常就得单独接个4.8~6V的小电池来供电。但现在也有用“锂电池+单独的BEC”来供电的。注意锂电本身是不能直接接普通的接收机的、它的电压(3.7V、或7.4V、或11.1V等等)不合适。

大的电动飞机(通常6S/22.2V以上的)出于安全性、稳定性等方面的考虑,也爱用单独的电源来给接收、舵机供电。

如果LZ只是刚买了D10、想试试好使不好使、那既可以用“电调+锂电”来供电(接不接电机都行)、也可接个4.8到6V的小电池(如4节5号电池)。

正解

网友:
直接用电调供电就可以了,首次对码先接接受电再开控,对完一次以后就可以先开控后接电调电池了。

网友:
不用单独供电,除非你的电调不带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没有固定ID

接收机复位一次看看吧

按顺序接。先接接收机,再开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