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云台调参请教

楼主(2013-07-20):
这个是我云台以前用的参数

这个是我看百度百科PID瞎调的数据。感觉调了之后我很暴力的摇都能稳的住了(之前的横滚稍微用点力就稳不住),但是心里还是疑问,这个到底按照什么步骤来调才能找到合适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
传感器设置不对是越调越暴力的!

网友A:
软件里有说明:功率先放到80以上 先调P到抖(>20以上效果好些,但对重心要求高) 再调D到不抖,适当调I(这个调整云台回零角速度,看各人喜欢),再调功率到抖往回一点。呵呵 我也是新手 说得不一定全对,请各位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有说明:功率先放到80以上 先调P到抖(>20以上效果好些,但对重心要求高) 再调D到不抖,适当调I(这 ...

网友:
各位颇有心得,学习了。
个人体会:如果你的云台自身动平衡调整的很好,机架减震良好,这些PID的值包括Power的值,都可以设得较低,否则会让你一头雾水

楼主:
我绑狗三的带子松了,也会高频抖动,紧过之后就不会了。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2014-02-20):
我现在就真是被云台搞的一头雾水  真心不会调

网友B:
请教 无刷云台控制板 连上电脑调参,无论传感器怎么动作,调参软体都画面都没有反应,只有按写入版子上的灯号才会闪,这是否是传感器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 无刷云台控制板 连上电脑调参,无论传感器怎么动作,调参软体都画面都没有反应,只有按写入版子上的灯 ...

不是   你用默认数值写入后需要重新拔掉USB     完了之后再把PID和电机功率数值全写0  就可以了

网友:
謝謝!!我再去試試看

网友:
好像是俄罗斯的2.03固件?怎么调!

网友:
一次不要太多改动 多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