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goblin700问题

楼主(2013-07-20):
goblin700用vbar十字盘类型是选120e反向还是120e勒?
另,为啥这个飞机升降舵这个
舵机
总是特别热呢?换了一个也热,其他的没啥问题。
请专家给解答解答

网友A:
选120。
看看升降舵机的连杆是不是碰到机身了。我的goblin 700用舵机臂的最外面孔时,升降舵机上的球头和连杆会碰到机身。往里面挪一个孔就行了。

网友B:
好同志鼓励下,新手问题能得到回答是一个论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