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10里面的“混控到油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好理解!几个“混控到油门”,通过设置后,不管油门大小都不会影响飞行姿态,比如:不偏向(右拉)、不反扭、不抬头低头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理解!几个“混控到油门”,通过设置后,不管油门大小都不会影响飞行姿态,比如:不偏向(右拉)、不 ...

理论上来说,油门应该不会影响飞机的前后左右倾斜和方向啊。

网友B:
看了一下Devo10的说明书。以升降混控到油门为例,假设向上15%。向上推升降摇杆(美国手就是右手)机身前倾,产生前进的动力,同时向上悬浮的力量减少了,机身会下沉。设定15%的混控到油门,就会同时增加15%的转速产生更多的上升力量,减低机身下沉。

网友B:
同样,升降摇杆向下也会造成机身下沉,设定向下也增加油门可以让飞机有更多的动力保持不下沉。同样的道理也时候左右打副翼侧飞的情况。但方向就比较奇怪,理论上单纯改变方向不会让飞机下沉啊。

网友:
学习了!
感谢6楼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升降摇杆向下也会造成机身下沉,设定向下也增加油门可以让飞机有更多的动力保持不下沉。同样的道理也 ...

学习啦!原来从没用过此功能,最近赶紧来试试看。

网友:
新手qq学习群:195158320.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Devo10的说明书。以升降混控到油门为例,假设向上15%。向上推升降摇杆(美国手就是右手)机身前倾 ...

一直不明白华科尔里面的这些设置的意思,你这么举例太明白了,谢谢!!!

网友(2013-09-21):
D10用户学习了!

网友:
似乎有点懂了,就是把油门与舵混控,以减少打舵带来的副作用。

网友:
6楼解释的通俗,理解了,又学了知识了

网友C:
就是swash mix的功能吧。是指油门摇杆不变的情况下,变化方向或副翼时由于升力和电力动力输出被发生了影响,会导致机身姿态发生变化,而混合到油门就是调整各个舵机相应情况下如何修正()或弥补这种姿态变化。无副翼的3轴陀螺仪就需要关闭这个功能,因为它自己就在随时自动修正。

网友D(2014-03-11):
引用 网友C:
就是swash mix的功能吧。是指油门摇杆不变的情况下,变化方向或副翼时由于升力和电力动力输出被发生了影响 ...

大神,我一插电的时候,中立点自己会找到,然后我一动方向,接下来会自动跑一边去了,把他打过来,他还是慢慢的跑一边去,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神,我一插电的时候,中立点自己会找到,然后我一动方向,接下来会自动跑一边去了,把他打过来,他还 ...

是什么的中立点?舵机?还是尾舵?有副翼还是无副翼?如果是无副翼,可能是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的中立点?舵机?还是尾舵?有副翼还是无副翼?如果是无副翼,可能是修正方向反了。

无副翼,一通电尾巴中立点自动确定后,然后我开始推油门,尾巴就慢慢往一边跑到底

网友:
新人拿分 帮顶 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一通电尾巴中立点自动确定后,然后我开始推油门,尾巴就慢慢往一边跑到底

往哪边滑?感觉是没有锁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油门应该不会影响飞机的前后左右倾斜和方向啊。

左右转非常影响油门   左转掉高度 右转升高度   有混控到油门  可以左方向加点油 右方向降点油 自旋就会好控制的多

而升降和副翼 旋翼倾斜垂直方向分力会减小  在升降副翼的时候加点油 也会好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升降摇杆向下也会造成机身下沉,设定向下也增加油门可以让飞机有更多的动力保持不下沉。同样的道理也 ...

方向对油门影响最大

左转相当于尾桨帮旋翼减速(旋翼转动速度-机身转动速度) 升力会降低 会明显掉高度
右转相当于尾桨帮旋翼加速(旋翼转动速度+机身转动速度) 升力会增加 会上升的

网友:
28楼说的也很对
凤凰模拟器中,没有设置油门混控,调整升降舵或者副翼的时候,机身下沉和侧倾下沉明显。
现在真机CP的时候,没有此类现象。
悬停修正的时候,飞机下沉的现象消失。所以,在模拟器练习的有点就是让你会注意,电直下沉的状态,要及时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Devo10的说明书。以升降混控到油门为例,假设向上15%。向上推升降摇杆(美国手就是右手)机身前 ...

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Devo10的说明书。以升降混控到油门为例,假设向上15%。向上推升降摇杆(美国手就是右手)机身前 ...

解释清晰明了,感谢!

网友(2014-05-20):
没用过此功能,学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swash mix的功能吧。是指油门摇杆不变的情况下,变化方向或副翼时由于升力和电力动力输出被发生了影响 ...

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Devo10的说明书。以升降混控到油门为例,假设向上15%。向上推升降摇杆(美国手就是右手)机身前 ...

你是教授啊?这纯是教授帖,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