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里面的“混控到油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1):
(无正文)

网友:
。?不知道呢

网友A:
打副翼或升降舵时,会按你设定的百分比增加油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副翼或升降舵时,会按你设定的百分比增加油门量。

最佳答案!

网友:
楼上正界,没必要去动它

网友(2013-09-22):
适当加一些。3D会不会比较不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