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速电机

楼主(2013-07-21):
做了一台机子,是在胶皮上面划线,可是我用的
电机
好像不行,86东方3A的步进电机,驱动是4.3A的,48v电源带,开到1200转就不行了,郁闷死我了,还不如以前我的57加上3A的呢,有没有高速的电机推荐一下,我的驱动可以用的,只要能在一般机器上面达到5000转就行,要求就是高速,头疼啊,我是用单片机驱动的,实在不行只能换伺服了,如果用伺服应该选多大的呢?扭力要求不大,主要是速度,费机子也没事,不经常使用的!只要一开机肯定是急活,拜托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用大导程丝杆就行了,要不就伺服

网友B:
不知要多大力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要多大力矩的?
扭力当然越大越好了,最低要求带动20KG不丢转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