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大神求助50MM涵道机怎么就飞不起来

楼主(2013-07-21):
刚买了个F35涵道机 机长700MM 翼展488

楼主:
20A电调
3S 850 20C 电池 2个9G舵机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涵道?

楼主:
4200KV 50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涵道?

4200KV 50的涵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4200KV 50的涵道

电调小了吧,推力够么?推力够的话就看看重心

网友B:
原装的涵道刚刚好能飞,要找个大点的地方,手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涵道刚刚好能飞,要找个大点的地方,手扔就可以了

哦 明天找个地方大点的 试试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明天找个地方大点的 试试 谢谢了

嗯 很多情况下小地方不敢飞 其实飞机是能飞起来的  我以前有架f22的50涵道 也是飞起来比较吃力

网友C:
F-35原装的动力起飞比较困难
找人帮你扔飞机
稍微助跑用力一下扔上去
升空之后就好飞了

不然就升级RC50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F-35原装的动力起飞比较困难
找人帮你扔飞机
稍微助跑用力一下扔上去

滑跑起飞行么》 原机带起落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滑跑起飞行么》 原机带起落架的

原厂小动力带起落;对于飞行的重量及阻力会更困难
就算滑跑飞上去也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小动力带起落;对于飞行的重量及阻力会更困难就算滑跑飞上去也不好飞

那要怎么才能飞起来啊  ?扔我也仍不出去 扔出去是平的 然后就掉下来了

网友:
电调换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