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FPV用 jr xg7控

楼主(2013-07-21):
如题,手头的遥控是jrxg7,有的模友好像说FPV没办法用,具体有没人用?请教。。。。

楼主:
没人解答

网友A:
为何不能用?只要有一个3段开关就可以用来控制飞控了!遥控器的作用无非就是控制4个基本通道以及飞控。只要有一个3段开关就能控制飞控。。。连天地飞6都能,JR为何不能?我就用的JR DSX7。朋友用的XG7。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能用?只要有一个3段开关就可以用来控制飞控了!遥控器的作用无非就是控制4个基本通道以及飞控。只要 ...

谢谢,这样我就明白了,jrxg7是有一个三段的开关,就是右边前面 做襟翼开关用的。
再次谢谢,之前要入FPV就是一直在犹豫这个要换遥控的顾虑上。

楼主(2014-01-02):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能用?只要有一个3段开关就可以用来控制飞控了!遥控器的作用无非就是控制4个基本通道以及飞控。只要 ...

请问jrxg7 用FPV方面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jrxg7 用FPV方面的设置

这个不好说,主要还是要看飞控,不同的飞控有不同的接线方法,遥控器上的设置也略有差别。如果不用飞控,裸飞的话就不需要任何设置了

网友B:
绝对可以用,我用的H控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可以用,我用的H控能用

加QQ463141686 请教你,谢谢。

网友(2014-03-01):
楼主你好,我也是XG7  也想FPV  ,关于增程 想请教呢 怎么接 433,已加你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