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牛弹琴

楼主(2013-07-21):
对牛弹琴

网友:
请断开电调红线,悟空主控有pmu模块供电

网友:
用剪刀按下电调插头红线止卡,拨出红线插芯用胶布包好即可,日后电调如作它用,从新插回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用单BEC供电时,电调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你头像好像侵权了

楼主:
民间  一直这么说 要拔线  可有没官方的出来  解释下··我现在 8个电调 全都通着电 没拨红线 ···  系统本身的BEC  也在工作  飞行器也能飞   ··所以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一定要 断开  电调的BEC···我要的是原因··为什么!  求解释

网友:
无聊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为什么要纠结?
其实拔掉红线的原因很简单,如果两端都在输入供电,一旦有压差,高压端的电流会流 ...

恩 ·我很纠结·· 我知道你说的压降  我知道110V +  和220V+  接在一起  那也是一种短路行为  !
但是5.06V  和5.10V 接在一起  的副作用 我们都不知道会对系统是否有影响,是否会大到损害系统 或干扰飞行,所以我要官方的回答!
而且我现在事实就证明 我所有线都接着的情况下,飞行也是正常的,当然 着也可能是暂时的正常 我也相信科学 所以我要权威解释!
另外 这样连线 也是有好处 就算某个BEC坏了不工作  系统也不会断电  也是有安全方面的意义的 !
所以 我不需要  民间 的那些  想当然 所以然  的理论 !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很纠结·· 我知道你说的压降  我知道110V +  和220V+  接在一起  那也是一种短路行为  !
但是5 ...

你拿个带BEC的电调把信号线接在WKM上,你看主控工作不工作吧……
真不想说你脑子有问题,觉得民间的都是不权威的,那你跑到论坛上来发帖干嘛,不会打大疆的技术电话么?
你慢慢等你的权威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