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 pro 首飞失败

楼主(2013-07-21):
有魔友误会老人了,我开始发帖时只说了炸机,现场发的,没什么细节,回家看到老魔友的回帖,逐步完善的。特此说明,还望老魔友们海涵。
练了15小时凤凰,可以对尾了。今天拿出真机首飞,结果飞机还未离地就炸了,损失大浆一副,尾浆尾翼擦伤,易碎舵臂两个。还好提前换了易断舵臂,不然舵机也废了。
过程是这样的:推油,将要离地时机身向右倾,大浆擦地。几次都是这样,最后一次机机向右翻倒,大浆彻底废了。为什麽机机右倾?哪里不对吗?

补充:亚拓450 pro dfc +3gx  面板向下反装

T8fg控,设置如下:
通道  功能  正/反
1.      Ail.     正
2.      Ele.    反
3.      Thr.    反
4.      Rud.   正
6.      Pit.     反

调试时舵机运行方向感觉没错啊。

没打舵机机快离地时就右倾。恳请魔友指点。

十字盘调平了,昨天在家试机时40%油门机机震动厉害,重新校正十字盘后震动消失。
推油时的确犹豫,油给的缓。我个人还是觉得3gx副翼十字盘修正方向错的可能性大些。当时调整时机头对自己,机身左倾,十字盘怎麽动的看不太清,机身回正时,看到副翼下降,螺距臂上升。我当时也那拿不准。

另外,现在只练悬停,是否有副厂大浆可以用,现在手里还有一副原厂大浆,秒炸太浪费了,节约成本。求推荐。

网友:
成功又多了一个妈!!别灰心……

楼主:
现场发帖,发完回家。

网友:
别灰心,慢慢来~

网友:
调机没调试好

调机需要好好学习  论坛有帖子

网友:
修正方向不对,新手首飞常见问题

网友A:
第一次飞最好有老手在身边,让老手先飞一下确认机机无问题自己再试飞,快离地时油门稍大一点

网友:
估计这凤凰还得继续飞

网友:
还没离地就炸??

网友:
JJ调试没对!!

网友:
右倾可以微调斜盘吗?

网友:
果断离地

网友:
调机问题

网友:
十字盘不平!把右边拉杆调长

网友B:
没有说清,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这们的分析结果是不一样的。还有,新手飞实机要装一套练习架,这样起飞时即使错舵也不会炸机。

网友:
首先还是得飞行前检查所有动作,修正是否正常,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找个老手先试飞下,再飞行时果段起飞,

网友:
进来的时候,都是看着简单~兄弟,这个不是玩具,玩具才会做来让一般人拿着就会玩~

多请教一下老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清,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这们的分析结果是不一样的。还有,新手飞实机要装一套练习架,这样起飞时即 ...

是无副翼的。亚拓450 pro dfc +3gx。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是3gx副翼十字盘修正方向不对? 记得调整时机身左倾时,十字盘修正方向看的不是太清楚,修正很慢。但机身回正时,看的很清楚:副翼舵下降,螺距舵上升。我以为这样是对的。我的3gx是面板向下安装的。还请指正,附近不知有没有魔友,一人单飞。

网友:
飞机多半没调好吧!

网友:
无副翼没玩过,但是有副翼还能知道点。顶你了,顺便我也来学学。

网友C:
首先检查修正是否正确十字盘是否水平,以上两点正确的话那就是你起飞的时候犹豫不决导致,无副翼离地要果断。

网友D:
感觉还是起飞时手法不对。建议炸机后检查一下主轴和横轴,不要带病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检查修正是否正确十字盘是否水平,以上两点正确的话那就是你起飞的时候犹豫不决导致,无副翼离地要果断 ...

十字盘调平了,昨天在家试机时40%油门机机震动厉害,重新校正十字盘后震动消失。
推油时的确犹豫,油给的缓。我个人还是觉得3gx副翼十字盘修正方向错的可能性大些。当时调整时机头对自己,机身左倾,十字盘怎麽动的看不太清,机身回正时,看到副翼下降,螺距臂上升。我当时也那拿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起飞时手法不对。建议炸机后检查一下主轴和横轴,不要带病飞。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调平了,昨天在家试机时40%油门机机震动厉害,重新校正十字盘后震动消失。
推油时的确犹豫,油给的 ...

机头对自己,机身左倾回正时,应该是右面的副翼上升,左面的螺距臂下降。修正方向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无副翼的。亚拓450 pro dfc +3gx。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是3gx副翼十字盘修正方向不对? 记得调整时机身左 ...

从你的叙述得知是修正方向反了,直机左倾时十字盘应该右倾,直机前倾十字盘应该后倾。你说直机回中时副翼舵机下降(直机右边的舵机),明显是修正反向。

网友E:
3GX起飞要果断,否则很容易侧翻

网友:
支持一下!不要灰心!上面的模友说了很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3GX起飞要果断,否则很容易侧翻

这样啊!考虑入个练习架在尝试飞了。可凤凰里起飞毫无障碍啊!和真机不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考虑入个练习架在尝试飞了。可凤凰里起飞毫无障碍啊!和真机不一样吗?

凤凰里 不用你调机。     调机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适合能做的。但没办法。必然大多人得先过调机关。想要凤凰里的感觉。你得自己调机调正确了 就是那样的感觉了。
     若想人前显贵。必得人后受罪。别看飞的潇洒。那是钱和精力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叙述得知是修正方向反了,直机左倾时十字盘应该右倾,直机前倾十字盘应该后倾。你说直机回中时副翼 ...

我在看看。我记得向左倾斜时十字盘动作不明显,在向右回正的过程中,副翼臂下降,螺距臂上升。

网友:
副翼修正方向反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看看。我记得向左倾斜时十字盘动作不明显,在向右回正的过程中,副翼臂下降,螺距臂上升。

倾斜幅度大一些就看清了,另外,十字盘回中很慢的,倾斜之后不动就看清了。

网友:
方向错了吧 要偏也是左偏啊

网友F:
无副翼在起飞前就必须观察旋翼面并打舵修正。

我固执地认为,新手入魔还是先飞一段时间有副翼好,它会让你理解很多东西。

就像我们学车学的都是手动档,尽管你后来开的是自动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副翼在起飞前就必须观察旋翼面并打舵修正。

我固执地认为,新手入魔还是先飞一段时间有副 ...

也许吧,刚开始打算装上练习架,但那卖家恰好无货了。后来一直练凤凰,到现在能对尾,就忽略了练习架的重要性,结果真机秒炸,还未离地呢。

网友:
好像是
机子没调对

网友:
陀螺仪没有调好。修正不对。3gx坑新手

网友:
我首飞是在两个月模拟的前提下成功的

网友:
首先BS下几个将军级别的老人,伦家已经说是3GX了,也说斜盘调平了。我没用过3gx.一直用的山寨V8,没遇到过此类问题。之前飞过几个本地模友的3GX,其中有两次在起飞前向右倾斜,倾斜大的时候我稍打副翼松开后果断起飞,飞行中没问题,也没感觉陀螺仪感度高了还是低了,很正常,介于没自己用过3GX,加上也是新手,给的意见是稍带舵松手果断抬螺距起飞,起飞要果断。之前个人想过右倾斜的问题,愚昧的理解为抵消起飞时候使飞机向左运动的地效所产生向右倾斜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无副翼的。亚拓450 pro dfc +3gx。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是3gx副翼十字盘修正方向不对? 记得调整时机身左 ...

跟我当时情况一样!你看下控里有个通道显示!你推油门虽然在JJ上是同步的,可是在控的通道上螺距,副翼,升降至少有一个是不同步的,需要设置下舵机反向!看看遥控器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我当时情况一样!你看下控里有个通道显示!你推油门虽然在JJ上是同步的,可是在控的通道上螺距,副翼, ...

T8fg控,设置如下:
通道  功能  正/反
1.      Ail.     正
2.      Ele.    反
3.      Thr.    反
4.      Rud.   正
6.      Pit.     反

调试时舵机运行方向感觉没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清,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这们的分析结果是不一样的。还有,新手飞实机要装一套练习架,这样起飞时即 ...

他用3GX的陀螺仪你说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

楼主:
楼上有魔友误会老人了,我开始发帖时只说了炸机,现场发的,回家看到老魔友的回帖,逐步完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8fg控,设置如下:
通道  功能  正/反
1.      Ail.     正

嗯嗯!我选择是在地上调试都是同步同向一致的!可是真正上天舵机方向就不对了!控里的通道显示如果也是一致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起飞前自己看一下修正的方向对不对,如果修正方向设置没问题,起飞时候果断推油门就行了,有副翼的可以慢慢缓加油门。

网友:
是不是没把斜盘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飞最好有老手在身边,让老手先飞一下确认机机无问题自己再试飞,快离地时油门稍大一点

支持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