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尾舵机降压用哪种二极管~~~~

楼主(2013-07-21):
FUTABA尾舵机  9254、9257        从6V降到4.8-5.3V使用。
在舵机正极线上 串一个整流二极管   用IN4001好还是用IN4007好?
或者用别的二极管?

请懂的朋友指点一下,在此先表示感谢。

网友:
IN4001,IN4007别是硅整流二极管,压降为0.7V。你这种情况串两个就行。这两个正向平均电流都是1A,只是4007耐压高些。建议串4001吧,体积小巧。

网友A:
那一种都行,它们的最大工作电流都是1A,建议使用两个二极管,正负相对并联串电路中,这样不影响电路中的交流迅号通过。

网友:
LS两位都是高手

楼主:
那串3个IN5882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一种都行,它们的最大工作电流都是1A,建议使用两个二极管,正负相对并联串电路中,这样不影响电路中的交 ...

"建议使用两个二极管,正负相对并联串电路中"
可否詳細解釋一下, 實際如何連接法, 謝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两个二极管,正负相对并联串电路中"
可否詳細解釋一下, 實際如何連接法, 謝意!

可按图示接线。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按图示接线。

謝謝你的圖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的圖解!

不客气!

楼主:
这样接法  就不用区分正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