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校准罗盘后 飘飘忽忽的低空钉子

楼主(2013-07-21):
可能是试飞场地gps信号问题

网友A:
GPS是有误差的
特别是在中国
如果还有加速度传感器就应该像钉子了

网友B:
还行,没有我的NAZA稳,可以一块电池在一个点稳稳的不动。

网友:
有点晃呀

网友:
没调好吧,这个状态跟兔子差不多。

网友:
测试版嘛,应该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我把x4替下来换上了s4,也差不多的感觉。我的机架尺寸有点大 720mm轴距 减震就用了随包装来的减震贴,可能还需要在减震上下点功夫

网友:
多做些调整试试

网友:
S4 在超过650的轴距上 要做好减震。。。

网友: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PS是有误差的
特别是在中国
如果还有加速度传感器就应该像钉子了

加速传感器是额外的配件吗?是不是im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速传感器是额外的配件吗?是不是imu?

不是
有的飞控是有板载的
有的是没有的
也许可以加也说不定
因为那个比陀螺仪便宜好多的,普通原件而以

网友:
什么叫低空钉子。。

网友:
姿态感度得调大点吧,太晃了

网友:
我的s4不晃,就是低空定点有点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行,没有我的NAZA稳,可以一块电池在一个点稳稳的不动。

我很想组装一台很稳的,只是现还是一个新手,连对头悬停还不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