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我的这个木质机架 这么做 要得不?

楼主(2013-07-21):
最近   大家都在整木质机架,我也切买了几块巴衫木,准备装起,现在没上螺丝重量70克多一点,12mmx12mm×500mm木条。结构简单。有经验的人看看,这样装起要得不?

网友A:
是否摔得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摔得起?

我晕,飞机不是拿来摔的啊,在坚固的飞机 ,高处掉下来一样坏。  即使摔坏了换根木条就ok了赛,很便宜,很简单。

网友:
不知道强度如何

网友B:
木质的想法非常好!简单、实用、轻量、减震、低成本!赞一个。

建议使用上下两层板的形式,机臂还可以折叠。可以参考我发的T型三轴的帖子,你忽略三轴的“尾巴”,把“脑袋”前后复制俩就成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5089&extra=page%3D1

网友:
我也喜欢木的,就是不会做。。

网友C:
不要中间的木板,会增加重量的飞行阻力,全镂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质的想法非常好!简单、实用、轻量、减震、低成本!赞一个。

建议使用上下两层板的形式,机臂还可以折 ...

就是看过你们这一群人做的机机    想自己先做个简单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中间的木板,会增加重量的飞行阻力,全镂空

谢谢提醒, 我会注意的。

网友:
有意思,我一直做铝合金的,以后试试木头的

网友:
唯一担心的是机臂抗扭力如何,你要知道这对鸡鸡自璇的影响哈!

网友:
巴沙尔轻是轻了 一炸就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