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1.4米重心在哪里

楼主(2013-07-21):
刚进了冲浪者1.4米不知道重心在哪里,麻烦有飞过的说一声。新手还没飞过了。

网友:
在舵机线那里就可以

网友:
白板鸡加固吧,软趴趴的

楼主:
是不是在碳杆前面大概1公分左右

网友:
这个飞机对中心不是很敏感,大体上在碳纤维管那里就可,稍微往前点飞行会更稳,稍微靠后做动作灵活,但是不要太靠后了,那样会螺旋的

楼主:
那水平尾翼是用胶水胶死还是做活动的,这飞机哪里需要加固。

网友:
冲浪者的重心如果用1500MAH电池就在最前面 2200的电池重心在仓盖的位置

网友:
碳杆前1公分最好。

网友A:
楼主   你的冲浪是哪里买的?

网友:
鸡头真好看
  可惜我的炸成歪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的冲浪是哪里买的?

X宝上90块钱买的

网友:
从机翼前缘往后量5厘米左右

网友:
这个飞机偶飞过两架.
大体上是:飞机重心在碳杆下方,全油门会抬头,关油门会滑翔.翅膀需要再加根碳杆加强,否则全油拉跟头翅膀太软.机身后半部里边最好加碳杆加强,升降舵面也得加强.方向舵可有可无,想飞的好看就用.
偶原来是2212,2200KV,2200毫安3S电,电池放机头最前端,6*5桨,电机较热,暴力的很。
可惜偶的两架,一架飞丢了,一架让本地模友飞炸了.

网友:
我的载机配置是  机翼原碳杆处用不锈钢管代替   舵机线处插一根碳管     郎宇X 2216  KV1400    8*6马刀桨      2*2200MA   25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