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INI VBAR在450DFC上循环螺距设定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07-21):
首次用中国版MINI VBAR,飞机是450PRO DFC ,可能是舵机臂不太合适,我用的易碎臂,只有一个孔 在设定循环螺距一项时,程序里说有用的值在80-110之间,我调到80就只能到10度。请问如果不管它会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悲剧了 这么久都没人回

网友A:
内容那調95左右應有十二度槳角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那調95左右應有十二度槳角啦!

循环螺距要求在8度啊

网友B:
循环螺距调到11,你想秒翻?

楼主:
我想调到8度啊 但调不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循环螺距调到11,你想秒翻?

一看就是 没用过 v8的    翻得快不快 不是 这里 调的 当然这里调 会有 影响
v8的 这个参数 是 只  v8 内部的  混控比个你机械 混控比的关系
通俗点说  就是    你调到 12 度   14 度    或是   5度   4 度   他都能飞   但是 飞得好坏的问题
v8 软件 有他的算法 和一些  预先输入的 数据    这些数据  为啦简化    很多 都相对固定啦 所以 你的飞机的机械混控比要满足  v8 的  这些数据 他才能发挥最好的性能 和最佳手感

10 度 也可以飞
但是你要是需要完美点   你可以缩短舵机摇臂    增加机械混控比 来 满足 v8 的 需求
亚托的飞机的混控比都比较偏小      450   500   600 (700木装过  先不说 估计一个德行)都一样  在v8上面 都要 把舵机摇臂调短  要不都 达不到最佳值的

网友:
循环螺距不要太大啊   灵的一塌糊涂   球头要向内移

网友(2013-08-25):
楼主,你调试完后有没有发现副翼和升降都特别大,斜盘足足有4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