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妹哦,把30多块钱的一把铣刀别断了。

楼主(2013-07-21):
忘记MACH3按了停止运行以后,再按循环开始,主轴不转,就这样一把6mm的铣刀生生别断了undefined。

靠,丝杆不会因此受损伤吧undefined?

网友:
新手都会.

网友:
6mm的刀不算大,应该不会弄坏丝杆的。丝杆怎么都有16以上那么粗了吧。
加工途中要暂停的话,不要按停止键,直接按上一点的那个黄色的 进给保持 键。机器就会停下来了。但主轴还在转的。再继续要加工的话,按一下 循环开始 就行。

网友A:
你的铣刀6个规格,是白钢的还是钨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铣刀6个规格,是白钢的还是钨钢的?

钨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钨钢的。

那肯定很容易断的。
而且,6的钨钢刀转速需求严苛,不能少于8000。即使你采用CNC,即使运行正常,你的床很可能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很容易断的。
而且,6的钨钢刀转速需求严苛,不能少于8000。即使你采用CNC,即使运行正常,你的床 ...

那么高转速啊!

偶的主轴伺服最高才3000转。

前两天把铣铝刀给弄崩刃了,所以才拿钨钢刀来铣铝合金。

求教如果铣钢材的话,1000转速左右用什么刀可以啃得动切刀具不容易崩刃?

网友B:
我周日也刚刚弄断了一根3.175mm的双刃铣刀。在台面对完刀就让铣刀回到原点,直接往木头里面扎了3mm多,断了。9成新呀。浪费了4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高转速啊!

偶的主轴伺服最高才3000转。

你如果不缺钱的话,推荐日本STK白钢铣刀。如果投入不想多的,西工的白钢铣刀即可。
白钢铣刀转速不要太快,否则容易烧刀。
推荐转速 10-RPM400  8-500 6-700 4-1300  注意,转速比推荐值稍大最好。但别太多了,白钢刀超过1500RPM很容易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周日也刚刚弄断了一根3.175mm的双刃铣刀。在台面对完刀就让铣刀回到原点,直接往木头里面扎了3mm多,断了 ...

3.175 肯定是钨钢的。那种铣刀你没有20000RPM的转速,别考虑,很容易崩口的。

网友A:
而且立铣刀啃钢要讲究的,我给你的转速仅限HRC22以下的调质油钢(45),背吃刀最好别超过刀具半径,面吃刀推荐保持在刀具半径范畴内。另外,因为家机和一般工业机的丝杠波动和主轴波动误差几乎不可能完美消除,所以,尽量避免顺铣,至少采用对称铣,若非顺铣不可,吃刀量最好保持在0.2毫米以内。
如果你优先考虑刀具寿命的,除了绝对避免顺铣外,立铣刀每次切削时,背,面吃刀两个指标,一个保持在0.5毫米,另外一个保持在吃刀最大范畴内,这样,既能快速碾过,又能延长刀具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立铣刀啃钢要讲究的,我给你的转速仅限HRC22以下的调质油钢(45),背吃刀最好别超过刀具半径,面吃刀推 ...

求教啥是顺铣啥是逆铣,powermill上默认的是顺铣,这两个有啥区别?

背吃刀和面吃刀又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啥是顺铣啥是逆铣,powermill上默认的是顺铣,这两个有啥区别?

背吃刀和面吃刀又是啥?

这个语言不好表达的。您最好看看铣工的基础知识,有条件的话去做做铣工学徒。搞CNC尽管有电脑帮忙操作,但是我认为这仍然需要掌握铣工手操技能,有道技多不压身。
另外,数控床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传统铣床改过来的,我还是建议您采用逆铣,符合顺铣刀具寿命长的理论仅适合CNC加工中心,比如德国DMG,不过这些玩意在国内,只有DIYER是个高官或福布斯上榜的富豪才能考虑入手一部。

网友:
我的pvc机器对刀时愣是把2mm双刃铣刀压断。。。哭啊

网友:
后来发现对刀器夹子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语言不好表达的。您最好看看铣工的基础知识,有条件的话去做做铣工学徒。搞CNC尽管有电脑帮忙操作,但 ...

没有这么夸张,随便一个加工中心都是顺铣的,我自己做的小雕也是顺铣,一般来说,随便一个新的磨制丝杆顺铣都能达到很好效果 这内孔是30元买的10MM垃圾钨钢刀一刀透16MM光的一刀,侧吃刀10丝,出来的铁屑还是稍微有点大,估计用5丝侧吃刀效果会更好,用的新的国产无牌磨制丝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语言不好表达的。您最好看看铣工的基础知识,有条件的话去做做铣工学徒。搞CNC尽管有电脑帮忙操作,但 ...

我看百度百科的介绍顺铣比逆铣的刀具寿命长呀,而且也节约能量。我一般都是顺铣。
我专门用功率插座看过,逆铣的时候,的确功率要大一些的呀。
不过呢,时间出真知。我要尝试一下,做下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夸张,随便一个加工中心都是顺铣的,我自己做的小雕也是顺铣,一般来说,随便一个新的磨制丝杆顺 ...

加工中心无论效率精度,都跟手动操作的铣床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那怎么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百度百科的介绍顺铣比逆铣的刀具寿命长呀,而且也节约能量。我一般都是顺铣。
我专门用功率插座看过 ...

顺铣对主轴刚度精度需求严苛不说还必须完美消除丝杠误差,否则很容易让刀(打刀崩刃情况)。逆铣则不然。因为顺铣切力刚触到工件时是最大的,之后逐渐减少,所以有上述两点严苛的需求。而逆铣,刚接触工件时切力是最小的,之后逐渐加大,切削过程中存在一个力量缓冲期,因此不容易造成让刀打刀。
其实,理解为什么我们多数人使用手动铣床时,必须以逆铣为主,证实原理其实很简单。你手里头如果有100来瓦,20000RPM以上的小型电磨(比如达美),不妨将一把3个的钨钢铣刀套上边,分别用顺铣,逆铣方式试切钢,你会发现顺铣不管你用多大力量压握电磨,不管切多浅,基本一碰马上跳刀,但是,你逆铣的时候,很负责的告诉你,你可以切入1个,跳动力很容易控制,10公斤以内。不信你自己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么夸张,随便一个加工中心都是顺铣的,我自己做的小雕也是顺铣,一般来说,随便一个新的磨制丝杆顺 ...

如果面吃刀仅仅5丝的话,顺铣当然没问题。但是,这得猴年马月才能把工件加工完?
这种手法一般是工件最终定型后,最后一刀才考虑的。那对精度有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面吃刀仅仅5丝的话,顺铣当然没问题。但是,这得猴年马月才能把工件加工完?
这种手法一般是工件最终 ...

你看这吃刀几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看这吃刀几丝?

你这个是铣面,而且从你吃面宽看得出那是对称铣,不是顺铣。另外,你不心疼你的刀具么?

网友:
铣面的话用立铣刀本来就不很理想,能用飞盘就应使用飞盘。SIEG U1,SX3,BF16V,都可以使用60的合金刀片飞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铣面,而且从你吃面宽看得出那是对称铣,不是顺铣。另外,你不心疼你的刀具么?

吃刀宽75%,这是飞刀杆,没看出来吧,16MM口径的2刃,上的三菱M2刀片,铁屑还是白色,吃刀负荷很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吃刀宽75%,这是飞刀杆,没看出来吧,16MM口径的2刃,上的三菱M2刀片,铁屑还是白色,吃刀负荷很轻

...

16的刀杆说真的是鸡肋来的。一般成人体重相当的家用床(大约60-100KG范围)就可以通过弹性铣夹头直接套用16的立铣刀,或者换装60规格的飞盘方便铣面。
飞杆那另外说了,本来就可以替换硬质合金片,再说了,株洲合金也便宜,坏了不可惜。你有钱还能换肯纳硬质合金刀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吃刀宽75%,这是飞刀杆,没看出来吧,16MM口径的2刃,上的三菱M2刀片,铁屑还是白色,吃刀负荷很轻

...

你银子比较充裕啊,上小日本M2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的刀杆说真的是鸡肋来的。一般成人体重相当的家用床(大约60-100KG范围)就可以通过弹性铣夹头直接套用 ...

如果只铣个面,那意义倒真不大,16的刀杆用来铣轮廓,不小了,另外我这是雕,不是普铣,普铣跑个型,跑个轮廓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银子比较充裕啊,上小日本M2刀头······

刀片比起钨钢刀,称不上贵,有床玩,早晚刀的费用高过床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吃刀宽75%,这是飞刀杆,没看出来吧,16MM口径的2刃,上的三菱M2刀片,铁屑还是白色,吃刀负荷很轻

...

另外,可以听出你这个机器转速肯定是超出传统铣床转速范畴的。传统家用铣床转速基本在2800以内,很难满足你这种高速切削要求。
能满足转速的家用床除了德国迷你魔MF70,但是,它最多只能装3的立铣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刀片比起钨钢刀,称不上贵,有床玩,早晚刀的费用高过床子的

你如果都要进口的,肯定的,比如仅仅指甲那么大的美国肯纳钨钢刀头,一片就要50以上。
但是,你可以用株洲合金的国产刀片,和10来块一把的西工立铣刀。那些都很便宜,而且用的还算可以。
还有,你如果铣床耍,那么不妨花多200搞台小型桌面砂轮机。钳工技能最好学好,那可以帮助你省去绝大多数刀具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都要进口的,肯定的,比如仅仅指甲那么大的美国肯纳钨钢刀头,一片就要50以上。
但是,你可以用株 ...

株洲刀片一点都不便宜,除非不是株洲钻石那种,超过30元的刀片我认为是特种加工用的,比如超硬件加工,一般刀片20元左右一片吧,我这买的是21元一片的,2片42元,42元买不了多粗的钨钢刀,另外我会手磨刀,手磨刀精刀比不过新刀,开粗比不过刀片,比较鸡肋吧,白钢转速低,扭矩大,数控鸡鸡基本可以不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铣对主轴刚度精度需求严苛不说还必须完美消除丝杠误差,否则很容易让刀(打刀崩刃情况)。逆铣则不然。 ...

实践出真知。信你。
我把我的一些刀路重新生成逆铣看看效果再来讨论。

网友D:
买了把3MM钨钢两刃铣刀 45块   先学习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株洲刀片一点都不便宜,除非不是株洲钻石那种,超过30元的刀片我认为是特种加工用的,比如超硬件加工,一 ...

其实,我浅见是,磨过的刀就用来工件成雏形前的大切削量粗铣和踩空箱体最好。西工刀磨着用其实算比价耐用的。手里的立铣刀只要是国产的西工刀,我都用16的,很不错。
精铣的刀规格有大有小,用进口的,由于吃刀小得可怜,即使逆刀,每下就25丝以内,顺刀更控制在5丝内,这个情况下,我认为进口刀具几乎不会磨损。由于不打算加切削液,转速最多我看只能在750以内。所以白钢刀最小的我只用到6.
至于超硬件切削问题,我做的东西是钢制舰模,用的是HRC20左右的调质油钢而已,再说2500以内RPM的小床子无法满足钨钢立铣刀的要求,所以完全没必要做相关考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信你。
我把我的一些刀路重新生成逆铣看看效果再来讨论。

逆铣的话,您必须留0.5毫米加工余量。因为逆铣虽然安全不会打刀,但是铣出表面比较粗,需要在最后0.5毫米加工余量上要分两次精切得光滑面。第一次逆铣,吃0.4毫米,最终定型顺铣(为了成型表面光滑精美)只吃0.1毫米。
另外,逆铣切削量比较大,而且对刀背存在不少的磨损,所以,建议你配备一只小砂轮机,并对钳工磨刀技能做详尽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买了把3MM钨钢两刃铣刀 45块   先学习先

小心!两刃钨钢铣刀刚度很低的,而且同进给下,需要比4刃刀提高一倍转速。不要让转速低于20000,切记,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践出真知。信你。
我把我的一些刀路重新生成逆铣看看效果再来讨论。

我的个人经验是传统家用铣床的操作浅见而已。您如果用CNC,那么只对用普通铣床改CNC机子有帮助,不适合CNC加工中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逆铣的话,您必须留0.5毫米加工余量。因为逆铣虽然安全不会打刀,但是铣出表面比较粗,需要在最后0.5毫米 ...

我主要玩木头的,为了省刀具,我用4刃6mm的钨钢铣刀比较多,耐磨呀,但是声音大。
过去都是顺铣,发现切下来的木块的尺寸用卡尺测量会稍大一点点,需要空走两遍打磨一下,边的光滑度凑合。
我现在用逆铣,一刀下来居然非常准确,光滑程度也提高不少。实践出真知呀。
我建议你买一个带功率显示的插座,这样就能看到主轴的功率消耗是多少,可以帮助确定切削量,切削量的参数优化。比如,我的主轴是1.5kw的水冷主轴,在切木头的时候,主轴,步进电机和主机箱的总功率消耗很少超过500w的加工速度我都已经挺满意的了。空走刀路一般200W多一点儿,切木头切的木屑乱飞功率才升到400多瓦而已。

网友:
顺铣逆铣很简单,单螺母T杠 轧制滚珠丝杆,就逆铣,双螺母轧制丝杆应该顺铣没啥问题,双螺母磨制丝杆顺铣必须的也是光洁度最高的配置,

网友:
断然已成现实,断物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主要玩木头的,为了省刀具,我用4刃6mm的钨钢铣刀比较多,耐磨呀,但是声音大。
过去都是顺铣,发现切 ...

木头这东西,那跟切钢铁完全两回事了。我个人这边的情况是,木头模型部件完全不必上机床的,都是手工或用小电磨下板料切割精磨就好的了。至于用铣床切木头,我从未尝试过,因此不敢多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小心!两刃钨钢铣刀刚度很低的,而且同进给下,需要比4刃刀提高一倍转速。不要让转速低于20000,切记,切 ...

为了用这把45块钱的合金刀  我得去找台20000转的机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了用这把45块钱的合金刀  我得去找台20000转的机床了

2500一台的迷你魔MF70可以满足要求。不过,这个小床子能加工工件规格最大只有34X34X34毫米。
再说,这种铣刀不一定非要套机床上的,也可以套电磨上修边去毛刺。不过前提是你的顺逆铣进位意识区分要好,手要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500一台的迷你魔MF70可以满足要求。不过,这个小床子能加工工件规格最大只有34X34X34毫米。
再说,这种 ...

好的 谢谢 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谢谢 提示

补充,仅限高转速小功率电磨(比如达美),另外,你真打算套电磨上修边去刺刮平焊缝的,切记必须逆铣,另外,手操电磨套铣刀做活的推荐4刃镀层铣刀,因为2刃铣刀切削力大排屑容易的优势仅限低转速,高转速下,两个优势基本不存在了。手操器械铣刀切削危险性比铣床要高得多,非做不可的话,转速越高越稳,也就越安全。推荐调到极限转速。

网友:
刀断更好些,要是是别的,你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