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度X4 wifi的问题

楼主(2013-07-21):
新买的x4wifi领航班,做磁罗盘校正时,wifi距离2米经常失去连接,飞到20米就没信号了,到了下午wifi模块的灯不亮了,还是可以连接,不过5米就没信号了。谁知道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
点对点的话20差不多了。

网友:
大八軸裝X4 看著空間就很寛敞

网友:
难道需要改成路由模式才能飞的远吗

网友:
什么型号的手机,找别人的手机试试。会不会是手机接收能力差?

网友:
一般是手机  改成路由模式  试验下

网友A:
不知道以上问题解决了木有..准备入手X4

楼主(2013-08-23):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以上问题解决了木有..准备入手X4

换了一个新的OK了。第二套的wifi又出现同样问题,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