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天气,四合一电调一般什么温度算正常?我的两三分钟 ...
这种天气,四合一电调一般什么温度算正常?我的两三分钟下来有点烫手

楼主(2013-07-21):
气温35左右,四合一电调一般什么温度算正常?我的两三分钟下来有点烫手,1100kv的
电机
用的1047桨,是不是有点过了?

网友A:
气温35左右,好盈天行者3S40A电调低于40度;我的六分钟下来有点温,XXD2212 1100kv的电机用的0947桨......

网友B:
kv稍高吧,不过四合一的电调是很热,到修电脑的地方找个南北桥那种小的散热片用硅胶站上去,效果不错

网友C:
很多热都在抱怨四合一发热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