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现象也许只有高手下才能回答!接到飞控上的舵机不回中?

楼主(2013-07-21):
这现象也许只有高手下才能回答!接到飞控上的舵机不回中?舵机不回中是怎么回事?这个安装到飞控上的舵机被 用来模拟升降舵,可是出现了怪事,不回中!拉杆只偏转很小角度,推杆则达到了几乎四十度以上,两者加起来是九十度,要说回中,应该是各偏转二十多度吧?真是怪事!将其单独分开不再与飞控联系产,而是只接上接受机,却表现出能够回中,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飞控放平了吗?还有模式打在平衡模式或者手动模式上了吗?有时候不小心把飞控打在一些特殊模式上比如什么定高定向,返航或者其他模式的时候,舵机会表现出一些特殊的动作,不听使唤,这是正常的。如果确定不是这些问题,那就考虑校准一下飞控的陀螺仪。初始化一下!如果依然有问题,那就不在我能力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放平了吗?还有模式打在平衡模式或者手动模式上了吗?有时候不小心把飞控打在一些特殊模式上比如什么定 ...

飞控放平了!还有模式打在锁定模式上了,舵机会表现出一些特殊的动作,不听使唤,这是正常的?好象联接在飞机上后,只要舵面与遥控器一样就行了吧?初始化第次都有!依然有问题,超出你能力范围了?不一定,还有这个遥控器操纵一切都很正常!

网友:
遥控器上有辅助微调和舵角大小设定,在开启混控后要调整舵角大小。将舵角调为30%-60%后混控回复正常,这是混控的舵角度依然是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放平了!还有模式打在锁定模式上了,舵机会表现出一些特殊的动作,不听使唤,这是正常的?好象联接在 ...

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光凭描述很难知道是什么问题!你的飞控是哪款?

网友B:
做水平矫正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水平矫正了吗?

这位朋友的意思是要水平精度非常高才行?高了才能有比较大的修正幅度?没用水平尺,精度可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了,光凭描述很难知道是什么问题!你的飞控是哪款?

A3 PRO!另外有个情况是开始把电调线接反了,发现后赶紧将其调过来,是不是会燃烧掉飞控?有朋友肯定地说;不会!

网友C:
刚入A3pro的说说想法,锁定不回中,我也遇到了。不过建议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可以解决。
我的是A3pro 3.0的,按照说明书的,在1秒钟内拨动遥控上的飞控3段开关2次,再打到锁定模式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A3 PRO!另外有个情况是开始把电调线接反了,发现后赶紧将其调过来,是不是会燃烧掉飞控?有朋友肯定地说 ...

放心,飞控不会烧。不过A3飞控我确实没用过,我就不好再班门弄斧瞎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飞控不会烧。不过A3飞控我确实没用过,我就不好再班门弄斧瞎指导了!

非常感谢!以后就要找厂家的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入A3pro的说说想法,锁定不回中,我也遇到了。不过建议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可以解决。
我的是A3pro 3.0的, ...

终于有个同道的了!不回中可以解决?那就再试试,可这个反应的幅度也太不起眼了,你的不是这样吧?如果是不起眼,飞行中表现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个同道的了!不回中可以解决?那就再试试,可这个反应的幅度也太不起眼了,你的不是这样吧?如果是 ...

增稳的反映是不是很大的,锁定模式反映大很多,还有飞控上还有陀螺仪感度可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稳的反映是不是很大的,锁定模式反映大很多,还有飞控上还有陀螺仪感度可以调!

锁定模式反应也不大,基本上与增稳一样,感度则已经调到最大,几乎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