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的6EX 2.4G遥控器的后盖里面有个开关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3-07-21):
最新版的6EX 2.4G遥控器的后盖里面有个开关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打开过,求解答

网友:
应该是关闭高频头的开关,或者改变高频头发射模式的,自己实验一下吧,反正是不会弄坏遥控器的

网友:
开关左边英文是德国,右边是法国,应该是编码格式两国法规不同。

网友:
法国对无线功率控制很严。用法国模式的时候,发射功率低

网友:
futaba的设备在设置时候都会区分法国和其他地区,应该是电磁规范不同吧

网友(2013-11-04):
一边是大部分地区   一边是法国地区
选择大部分地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