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行时间

楼主(2013-07-21):
各位大侠,请问f550原厂配置,3s5000的电池,无挂载能飞多长时间?挂上图传和gopro3又能飞多长时间呢?我发现我的时间特短,不挂载飞行13分钟,挂载飞行7~8分钟,求赐教,是我电池用小了么?谢谢!

网友:
正常,我的3S5500mah原来也比这长不了多少

网友:
感觉这时长可以接受。多少C的电池?

网友:
我的是 5500电池  挂GO3 图传 飞越云台  飞行10分钟BB响不报警  桨是1038  原来原厂小桨就不行  但是  大桨有风晃动的厉害!

网友:
把原装f550机架换成更轻便的架子
飞行时间还能增长

网友:
时间和我原来的F550差不多,正常!!

网友:
3S 5000电池,不挂载,能飞13分,应该不短了。

网友A:
我的F550,5200mah 4s 25C 套件带高脚架 最长在空时间 18分钟。

楼主(2013-10-10):
引用 网友A:
我的F550,5200mah 4s 25C 套件带高脚架 最长在空时间 18分钟。

f550原厂配置能用4s 5200的电池么,听说原厂电机吃不消,5200真的比5000多那么多时间么?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f550原厂配置能用4s 5200的电池么,听说原厂电机吃不消,5200真的比5000多那么多时间么?赐教!

我的是DJI F550全套 用1038+DJI5.8G图传+DJI H3-2D+NAZA V2飞控 带5200 4S 25C 电池500多克 总重量2.35KG,10分钟。

网友:
时间差不多了,航拍不是非得一次上天半个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