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烟了,飞越啊,能不能让人省点心

楼主(2013-07-21):
短路了,目前损失不详,跟主控一起供电的,细节啊细节,做的离这么近

楼主:
买这款无刷狗云台的务必检查这个位置

网友:
省钱不省心

网友:
天呐,默哀。。

网友A:
靠,没焊锡?

网友:
设计上的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没焊锡?

不是没焊锡,焊点在背面,是正负级离得太近,而且焊接还有问题,还推荐12V,不冒烟干嘛啊

网友:
我上手就用热熔胶固定了

网友:
这线焊得~
包皮长点在上点胶就不会那么容易短路了。

网友:
短路 应该不会损坏板子吧,  一般供电的电源会坏 或线会烧断

网友:
我用环氧点过了

网友:
果然有此隐患,热熔胶的干活。

网友:
如果厂家出来聚焊的这样,确实太作坊了点,完全不符合国标啊

网友:
感谢LZ的提醒。好人呐。

网友:
拿到板子后,喷了防水漆,不但不短路,还防泼水

网友:
899元你还想怎样?

网友:
如果是正负极供电线接触的话,这种会烧坏电池而不是用电器。所以板子应该没事儿!

网友:
我也觉得电池危险了

网友:
自己焊接下算了

网友:
100%的云台控制板没事!

网友:
这个问题我提前发现了 做了处理 呵呵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种焊接技术真挫啊..楼主自己也没检查仔细..这样的点绝对要用热熔或者环氧啊...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入手飞越狗台,现在接线控制俯仰没搞懂怎么连线,9针插口不知道怎么插,接收机也不太会接,可否加我qq123503232告知,多谢!

网友B:
同情楼主,期待飞越做的更好,此外,许多细节模友起飞前应该可以自己解决,比如,下面的模友就很有办法,点点胶啊;
飞越性价比不是不错,是灰常的不错,至少厂家心里还有模友,还想到让更多的模友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情楼主,期待飞越做的更好,此外,许多细节模友起飞前应该可以自己解决,比如,下面的模友就很有办法 ...

我的意思没有别的,一方面是提醒用这个云台的模友处理此问题,一方面是提醒厂家在设计板子跟做工上认真一点,这样是小问题大隐患,点胶玩模型的谁都会,如果飞越能够重视并且承认自己的缺陷,改进了,我想这并不会对他有负面影响,反而有积极作用,至于别的,呵呵,清者自清吧

网友(2013-09-12):
要注意电源线哦